巨人通力GF18A门机调试资料

楼主(2019-06-14):
1. 产品概要
感谢您运用宁波申菱直流电阻门机控制系统,运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运用说明书! 我公司电阻门机均采用三角带二级传动,使用连杆机构及杠杆原理,实现轿门和层门的开门及关门动作。两种门机均通过连杆机构将主传动机构与轿门连接,主传动机构工作时通过连杆机构使轿门动作,并使用杠杆原理实现快、慢门动作。
同时,连杆带动门刀曲柄,使门刀张开,推动滚轮,通过连杆将层门门锁装置打开,使轿门带动层门同时动作;关门到位时,连杆机构带动门刀曲柄使门刀闭合,层门门锁装置中的锁钩动作,锁住层门,轿门离开。
2. 原理说明
2.1 调速电阻及电阻架编号和排序:

2.2 开关门速度调节说明:

2.3 各开关动作距离说明

2.4 开门机的调节
开门机的主要包括:速度的快慢、曲线的合理性等。该门机的调节是通过变阻来实现的。调节前先将各变阻触点做好标记,然后依次滑动变阻触点。当调节到预期的效果后,锁定。若与预期的效果相反,先将变阻触点滑回到标记处。再依前一次调节为参照,调至预期效果,锁定。现
将调节参考如下:(参照电气接线图)
1. 若关门速度不良,调节 GRMD、SSC1、SSC2 变阻触点;
2. 若开门速度不良,调节 KRMD、SSO1、SSO2 变阻触点;
3. 若关门速度良,曲线不良,调节 SSC1、SSC2 变阻触点;
4. 若开门速度良,曲线不良,调节 SSO1、SSO2 变阻触点。
2.5 一般直流门机系统的工作原理图如下所示:

2.6 插件电缆与门机头引出端子接线:

2.7 工作原理分析:
开门:当 KMJ 吸合时,电流一方面通过电机转子 M,另一方面通过开门电阻 RKM,从M1→M2,使门机向开门方向旋转,因为此时 RKM 电阻值较大,通过 RKM 的分流较小。所以开门速度较快。当电梯门关闭到 1/2、3/4 行程时,分别使开关减速限位 SSO1、SSO2 接通,短接了 RKM 的大部分电阻,使通过 RKM 的分流增大,从而使电机转速降低,实现了开门的减速的功能。
当开门结束时,切断开门终端限位 SLO,使开门继电器释放,电梯停止开门。关门:当 GMJ 吸合时,电流一方面通过 M,另一方面通过关门电阻 RGM,从 M2→M1,使门机向关门方向旋转。因为此时 RGM 电阻值较大,通过 RGM 的分流较小,所以关门速度较快。
当电梯关闭到一半行程时,使关门一级减速限位 SSC1 接通,短接了 RGM 的一部分电阻,使从 RGM 的分流增大一些,门机实现一级减速。电梯门继续关闭到 3/4 行程时,接通二级减速限位 SSO2,短接 RGM 的大部分电阻,使从 RGM 的分流进一步增加,而电梯门机转速进一步降低,实现了关门的二级减速。
当关门结束时,切断关门终端限位 SLC,使关门继电器释放,电梯停止关门。通过调节开关门电路中的总分压电阻 RMD\RMD1,可以控制开\关门的总速度。因为当 JY 吸合时,门机励磁绕阻一直有电,所以当 KMJ 或 GMJ 释放时,能使电机立即进入能耗制动,门机立即停转。而且在电梯门关闭时,能提供一个制动力,保证在轿厢内不能轻易扒开电梯门。
3. 直流门机系统中常见的问题:
现象 1 :电梯开门无减速。有撞击声。
原因:门开启时打不到开门减速限位。
开门减速限位已坏,不能接通。开门减速电阻已烧断或中间的抱箍与电阻丝接触不良。
现象 2 :电梯关门无减速,关门速度快有撞击声
原因:门关闭时打不到关门减速限位。
关门减速限位已坏,不能接通。关门减速电阻已烧断或中间的抱箍与电阻丝接触不良。
现象 3 : 开门或关门时速度太慢。
原因:开门或关门减速限位已坏,处在常接通状态。
现象 4 : 门不能关只能开(KMJ 与 GMJ 动作正常)
原因:可能是关门终端限位已坏,始终处于断开状态。
现象 5 : 门不能开只能关(KMJ 与 GMJ 动作正常)
原因:可能是开门终端限位已坏,始终处于断开状态。
现象 6 : 门即不能开也不能关(KMJ 与 GMJ 动作正常)
原因:可能是开关门总电阻已烧断。
现象 7 : 开关门打到减速开关时不减速,反而增速
原因:检查接线,是否 M3、M4 接错,引起 RKM、RGM 交替运用有效(即 RKM 控制了关门减速,RGM 控制了开门减速)。
现象 8 : 有开门信号,KMJ 吸合正常,门机反而关门
原因:首先判定门机开门时电机的转向,如相反,就将电机 S1、S2 调换接线。
现象 9 : 有关门信号,GMJ 吸合正常,门机反而开门
原因:首先判定门机关门时电机的转向,如相反,就将电机 S1、S2 调换接线。
现象 10 : 在关门过程中,碰到安全触板后反开门时的开门速度很慢
原因:开门的凸轮开关调整不合理。当碰到安全触板的时候,SSO1、SSO2 已经打到闭合了,此时有了反开门信号,控制线路中直流电机的电枢并入的 RKM 的有效电阻较小,同时要克服关门自闭力带来的惯性,使得反开门速度很慢。
处理:手拉动门至大约 85%~90%的门区位置(关门到位为 0%的门区位置,开门到位为 100%的门区位置),调整凸轮使其不要或刚好达到 SSO1、SSO2(即要求在开门过程中尽量使凸轮晚一点打到 SSO1、SSO2)。
这样反开门时,电枢电流增大,反开速度就变大,但是很有可能带来开门撞门的不好现象,如果出现开门撞门,就将 RKM 上的短接环往有效阻值减小的方向调整,同时可以调大 RMD 的有效阻值,从而消除开门撞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