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020MT台式机开机按键黄灯断续闪5下不显,怎么修?

楼主(2019-06-14):
Dell Optiplex 3020MT台式机开机按键黄灯断续闪5下不显,测量待机3V 5V  内存1.5  CPU 1.7 桥 都有供电。。会是什么问题呢?插不插内存 都一样的闪。

感谢4楼的朋友。感谢感谢。

是CPU坏了。。。。。开始赌了一把,花几百买了个CPU。换了CPU好了。。。几百大洋呢!

网友:
   查下开关键信号正常嘛 ??/

网友:
https://www.dell.com/support/article/cn/zh/cndhs1/sln309623/%E4%BA%86%E8%A7%A3%E6%88%B4%E5%B0%94%E7%AC%94%E8%AE%B0%E6%9C%AC%E7%94%B5%E8%84%91%E4%B8%8A%E7%9A%84%E6%8A%A5%E8%AD%A6%E9%9F%B3?lang=zh#LED_Indicator

自己查一下

网友A:
主板  内存  显卡

网友:
戴尔的机器   先放电   会有奇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  内存  显卡

感谢,是CPU坏了。。。。。换了CPU好了。。。几百大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