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暗屏

楼主(2019-06-14):
主板上的屏供电升压没有,升压管和控制芯片都欢乐还是一样,屏幕刚开始是可以亮的,用一段时间才变暗屏的。屏幕应该没问题。有人修过这问题吗、。给点思路

网友:
建议换个屏幕试试,我修道过一个苹果一体机就是这种情况,刚开始可以亮,过一会就灭掉了,最后换灯条解决的

网友:
建议换个屏幕试试,有可能是屏幕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
   暗屏先换屏试试,有可能屏幕灯管问题 。。。。

网友:
这个屏好像有个通屏,灯的排线断线

网友:
快速回复#屏保开关

网友:
换屏吧,通病,屏排线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苹果在免费换屏线

网友:
屏刚开始亮的过会儿暗屏就是保护了,查灯条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啊 我是吃不消

网友:
这个机器你看看灯条和背景光排线,我弄过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应还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最简单的 找个屏幕换上试试,也省的看哪里都有问题

网友:
等待后续更新~~~小白坐等

网友:
屏幕灯条线坏了吧,

网友:
周边的小东西看看揪出来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