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时不时的死机,启动后卡在系统界面,会不会是它的原因

楼主(2019-06-14):
系统崩溃,重新启动电脑有时可以进系统但会卡机,有时每点开某一个文档或是某一个程序电脑就直接自动重新启动,更换完内存,主板,电源后问题依旧是一样的,让人特别郁闷,其实有可能大家都忽视了一个不起眼的原因,那就是硬盘,但是为什么我们怀疑它呢?

其实很多的电脑维修的案例就可以说明,那么为什么可能是硬盘的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硬盘产生了逻辑坏道。

分析一下为会硬盘产生了少量坏道时会出现以上的表现呢?

电脑维修的基层技术员看到系统崩溃后或是经常卡机,一般是直接重装WINDOWS系统,可能考虑更多的内存或是主板的问题,毕竟测验硬盘有没有坏道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多技术员是会先忽视过去。

正常来讲坏道不多的情况下,且MBR,DBR,文件分配表等一些关键位置所在的扇区并没有坏道,这时系统肯定是可以安装的,也能正常进系统。

但是系统需要调用某一些关键的系统运行库文件时,而且刚好这些文件所存放的扇区位置变成了弱道,有一些还没有变成坏道,只是弱道,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弱道慢慢的就会变成了坏道。

如果系统在调用这些文件时就会出现读取不了的错误,最终系统认为有问题于是就自动重新启动,或是卡在这个读取位置上一直尝试读取信息,所以从电脑的表现状态来讲就是像卡死一样。

如果您的电脑出现了经常性进不了系统,卡电脑时就需要注意了

1,在确认其它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有条件者可以先换一个新硬盘或是好的硬盘先重新安装一下系统测验个几天,就很好判别是不是硬盘引起的。

2,先运用DISKGENIUES工具来测验硬盘有没有坏道,最好是将整个系统分区与D盘完完整整测验一遍,如果发现有坏道直接换硬盘,如果没有重要数据也可以用这个软件尝试修复坏道看看。

3,如果是特定卡在某一个位置时,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硬盘的磁头组件中的某一个磁头出现破坏了,此时如果其它盘内有重要的数据,可以试着单个文件单个文件的COPY,不要选择文件夹去COPY,因为可能某一个文件夹的文件就有数据是存放在破坏的那个磁头所在的盘面上的。

硬盘有坏道一般的表现状态都会有哪些呢?

1,硬盘运行速度很慢,经常性进到桌面时会出现卡慢的情况,或是点击某一个文件夹或是文档也会出现卡死的表现状态。

2,经常在进入系统桌面时就卡住,就是在出现WINDOWS的页面时进度条一直在跑动,但是就是进不了系统。

3,下面的这几种表现不是只有出现坏道才会有的,产生逻辑错误时也会出现,问题如下,“分区显示为RAW”“文件目录破坏”“分区未被格式化”等。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当电脑出现异常状态时大家要注意,不要以为重新启动一下又可以运用了问题就不大了,因为随着时间与运用频率的变化,小问题也有可能会变成大问题的。

网友:
硬盘里的小姐姐闹情绪而已[捂脸][捂脸][捂脸]

网友:
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