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DAOR63掉电

楼主(2019-06-14):
下午到了一台HP的,版号DA0R63MB,问题是触发0.04掉电。首先说明掉电速度非常快,万用表反应不过来!首先来张图片   0.04掉电,用示波器打了各个大电感都有电(3/5V  后继      1.35    1.5     1.05   cpu供电   )然后就是船长和饼哥交的方法,SLP_S3与
HWPG比较  发现SLP_S3先掉,然后SLP_S3与RSMRST比较  发现RSMRST先掉,在RSMRST与EC复位比较 E  ,哈哈EC复位先掉,船长说过EC复位受控于温控  就是这里了,受与两个信号控制一个是THRM_ALERT_HW#另一个是
PM_THRMTRIP#R   ,一个一个排除,先把R301断开试试,断开之后发现电流居然上去了,   亮机了,在追查那个信号来源  发现来自EC,那这个信号又受控与谁呢?这个不知道,问了群里面的朋友暂时没有答复,不过发现开机好久也没掉电了,今晚发这个贴目的是学习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六啊   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这TM示波器用成这样,吊炸天啊,无敌的存在

网友A:
问题的源头就是这里,把C62,C54卸掉,在把断开的R301连上,发现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风扇旁边的热敏电阻,问题的根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TM示波器用成这样,吊炸天啊,无敌的存在 牛气

网友:
伙还要学习示波器用法才行

网友(2019-08-29):
通病 刚刚遇到一台 一模一样 断开R301 ok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东西

网友:
抓波以前也玩过,不过后来机修的太多抓波这种费事的事就没时间玩了,好久也没修掉电了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了,利害

网友:
楼主真厉害,评分,点赞,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还真查不出来,示波器用得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源头就是这里,把C62,C54卸掉,在把断开的R301连上,发现能正常开机了

是C62,C54短路了吗,这板子掉电非常快没示波器真的修不了。

网友:
修掉电示波器对比是比较实用的  EC复位有问题会导致整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