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2 BIOS密码的pojie

楼主(2019-06-14):
DELL 5442笔记本一客户忘记密码了,打电话问DELL不给,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在IO里面,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带资料的回来换上直接不跑码, BIOS芯片也刷了,还是没有好,有没有哪位大师搞过呀

网友A:
简单问题搞复杂了,老机器密码套路就那样

网友:
解BIOS密码   先刷BIOS啊      不行在干EC    这个9012好解决    现在搞得不跑码还是找附近专业点的地方搞    能开机的得谨慎

网友B:
DELL   要是乱给  不就乱套了  , 先保证EC程序刷的对             ·

网友C:
这个机子搞BIOS不能解密是真的,你原机的IO还在还上去也不至于开不了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搞BIOS不能解密是真的,你原机的IO还在还上去也不至于开不了机啊。

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要是乱给  不就乱套了  , 先保证EC程序刷的对             ·

EC已经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刷好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搞复杂了,老机器密码套路就那样

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加我q测试下吧,自己diy的强迫症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密

解密估计就是你那样的操作,只是你没成功而已是风险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你的是开机就要密码还是装系统需进BIOS设置才要密码?如果是后者可以写一个其他的备份的好的改过启动项(估计本网备份的都改过)的BIOS就可以装系统了但是进BIOS还是会要密码的。我遇到过同期的戴尔机子但型号不一样机子发现这样操作后就可以装系统了,就是把解密搞成可以装系统就完事,至于报价就属于营销范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解密估计就是你那样的操作,只是你没成功而已是风险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你的是开机就要密码还是装系统 ...

肯定是前者啦,要不然我刷BIOS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前者啦,要不然我刷BIOS干嘛

那就只有在IO上打主意了,我那个是被XX人员设置成无法装系统后的的无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