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 15 r2

楼主(2019-06-14):
版号:la-c912p ,6代cpu ,原机故障:待机偏高,留机修,反复确定是桥的问题,把桥摘下来就不短路了,之前修了一个雷神的,也是换桥,后来没修好,然后就织球把这个桥换了上去,通电,待机正常,然后按开机键,上电到0.6左右,插上喇叭有7声的报警,后来看到论坛上有同行说要刷BIOS,论坛里下载的和淘宝买的上电都是到1.3左右然后是2声报警,后来怀疑是桥可能有问题,然后就有订了一个,换上去故障一样,然后又买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无语了,没有图纸也不知从何查起,主板上有三颗电容是短路的,找不到短路的位置在哪里,烧板也找不到烫的地方,所以就没管它,图片里我标注了出来,大神们帮我看一下,短路的电容和附近的芯片没有关系,我把附近的芯片取下来也还是短路的

网友:
电感的位置是不小心画上去的,那个是正常的,发图的时候没看到

网友A:
如果是充电部分,有两颗电容,量着短路是正常的(反馈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充电部分,有两颗电容,量着短路是正常的(反馈那里)

有三颗电容短路,这就有点搞不明白了,没有这个图纸,而且三颗电容短路不影响上电

网友B:
7声报警应该亮机了,装好试机

网友:
戴尔的机器不接屏是回报警的7短8短不一定。

网友C:
感觉这种新机靠蒙不好修

网友:
DELL机器报警也有张故障表的论坛好像也有,没有的话等上班打个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声报警应该亮机了,装好试机

7声报警上电是0.6-0.7的电流,刷过bios后1.3左右的电流,两声报警,都是在装机的情况下试的

网友:
修这样的好烦

网友:
给你上传个好东西吧,加分鼓励就行,下面再给你个截图论坛上没有的

你看到没有,两声报警查内存试试

152.19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种新机靠蒙不好修

我感觉也是,蒙是不行了,关键没有图纸,也不知道BIOS是不是原厂的,也不会改ME,

网友:
新款外星人下载的bios 基本不行的。楼主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就是不会合成BIOS啊。哪位大神会给合成一个试试呗‘

网友D:
有点印象这是声音部分的,跟显示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报警声音都出来 了,别再瞎烧了,不然你这板子肯定修出来,桥烧了也要注意看电路是不是桥有到屏的信号相通的,如果有不排除是屏烧了后烧的桥,所以还是建议查屏识别的信号是不是到了桥,或者桥到屏中间的线路有断线或者烧了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印象这是声音部分的,跟显示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报警声音都出来 了,别再瞎烧了,不然你这板子肯定修出 ...

没找到短路的地方也就没再找了,今天把屏幕也换了一下,也排除了,没有图纸让我头大了,本来技术就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