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蓝天时序的大哥请指教!

楼主(2019-06-14):
机器品牌:炫龙
主板版号:6-71-w65k0-d02
芯片组为台式机七代
故障:偶尔能开起来,进系统断电后再开机电流到1安跳动后断电
一开始以为是开机的八脚芯片先给客户报了价,后来发现不是。经检测不上cpu不断电,cpu供电之前的供电都正常了。。。上了cpu后上不上内存一样
上电断电。断电之前检测独显所有的供电无开启信号,核心显卡供电ic的pmw无波形。。。内存的smb总线已经有持续的波形了,然后就断电了。。。
cpu供电纯正直流波形也正常,bios刷过,内存换过原故障,cpu没有暂时没换过。。。有相关经验的兄弟请指教一二!

  机器已修复,故障在独显供电开启信号,前面有个门电路坏了。。。。我之前说没有双mos是我当时太忙没有对照图纸仔细检查,双mos是仍然存在的,这次不是双mos惹的祸。。。

网友A:
蓝天的机器,掉电的话,有几种情况。喇叭报警,风扇狂转,开机灯闪烁,一般都是温控的问题;六角小管不良,或者桥有问题也会引起掉电,建议先换掉全板六角管,不行的话抓双通对比哪个信号先掉,,,,

网友:
掉电重启吧!6脚MOS管的通病。

网友:
是否有报警声  几声?

网友:
PG和时钟正常吗

网友B:
内存都有波形啊
偶尔能亮的时候独显什么时候出供电?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开启信号的6脚管子可以着重排除,坏得比较多的

网友C:
亮机独显供电有没有,会不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都有波形啊
偶尔能亮的时候独显什么时候出供电?

拿到手就亮机了一次,当时没注意,后来掉电了就一直没亮起来过。。。内存的条件也测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机独显供电有没有,会不会报警

不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机器,掉电的话,有几种情况。喇叭报警,风扇狂转,开机灯闪烁,一般都是温控的问题;六角小管不良, ...

感谢您的建议!cpu拿掉内存供电和vtt那些都是正常的。温控昨天也检查了一下,没什么收获,今天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建议!这个主板比较新,厂家可能吸取了教训,六脚mos改成了单独的mos了。。。cpu拿掉内存供电和v ...

如果没有报警,风扇没有狂转的话。一般不会是温控的问题,其实你可以考虑下别的问题。。。。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故障点在独立显卡供电开启信号上。前面有两个门电路,其中一个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