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线断路的判断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9-06-14):
一、中性线断路后出现的现象

1.单相供电。在单相供电范围内发生中性线断路,问题范围内的电灯不亮,其他电器不能运用,这时用氖灯验电笔验电,相线、中性线都亮;用数字验电笔验电,相线和中性线都显示相电压;但用电压表测量却没有电压指示。根据上述情况则可判定该单相供电范围内中性线断路。

2.三相四线制线路某一分支发生中性线断路问题,具体表现是:在这一分支线路供电范围内,一部分用户电灯亮度不够,日光灯不能启动,电视机亮度下降,图像缩小,有欠电压保护的电器则无法开机或自动关机。而有一部分用户电压显著升高,电灯特别亮,电扇转速加快,情况严重的,电灯或其他电器很快烧毁。发生以上情况则可判定该分支中性线发生断路。

3.三相配电变压器供电范围内产生中性线断路问题,即中性线母线发生断路,具体表现与三相四线分支发生中性线断路问题相同,只不过范围更大,危害更严重,损失更巨大。

二、导致中性线断路的主要原因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中性线电流过大或中性线导线截面积过小,中性线被烧断。

2.中性线接头处接触不良,造成火花现象,时间长了,引起中性线断路。

3.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接线柱与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维护不到位,引发中性线断路。

4.变压器内部中性线导柱断路。

5.其它意外原因(人违造成的)

三、注意事项

1.三相四线供电,单相负载应尽量分配均匀,保持三相负载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及时进行调整。

2.中性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1/3,中性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1/2。

3.中性线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如采用铝导线,应运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4.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中性线,接通时先通中性线后通相。

5.如果发生中性线断路问题,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中性断路而造成的电器破坏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只有加强对中性线的检查、维护,才能减除事故的发生……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