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维修日志

楼主(2019-06-14):
拿来说不开机,上可调0.12不触发,以为拣宝了。开盖后上电左摸右摸,果然一个铁管微热,干下来测又没坏,又装回去电流变0.03不触发了,无3,5V,铁管应该还有问题先修待机35V,打值发现3VlPWM下管击穿,找一个换上去故障依旧,测51123关键脚,1脚1.2,6脚1.2,12脚18脚3.3,16脚20。就是不出3D35D5…手上有芯片换块依旧。。。PWm后级电容问题??先换再说,3V5V都拆了换两个560uF上去,还是0.03。。方便一下回来发现大短了,习惯性设的电流很低,可调被拉到5V多,前面没坏的铁管发烫。只好先把上下铁管一起换了,不短了,还是0.03不出PWM35Ⅴ,想了下3D3的上管只量了DS没短,G没量,一量发现问题,GS之间3欧多!!上管也坏了?拆下量线路板上GS还是3欧多。。51123的10脚11脚有问题?装上上管拆下51123测10.11脚还是3欧多?纠结了一下,还会是板层短路不成?割了10脚过孔线和上管G极过孔线量GS之间还是3欧多。。。。好吧,因为上管小不好量,拆下时没直接量管,只量板上GS的点,可能因为距离太近表笔短了滴滴响误导了。。换上上管恢复割断的地方,打值正常了!小毛病因为粗心让自己多花不少时间,上电0.01了,3D35D都出来了。装机(U别坏了念叼着)触发,0,08掉电。。。。再来,又掉。。。想了想骂自己,越修越傻,可调电流设100mA怎么会亮。?调到最大再触发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