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5000U X507UBR 内存盖螺丝穿孔 板层断线 无图无点位 修复收费 800元

楼主(2019-06-15):
内存盖长螺丝穿孔 板层断线 无图无点位  修复收费 800元

电脑型号:Y5000U

主板板号:X507UBR

I5-8代CPU 使用不到一年  还在保内

故障:客户自己升级内存后  上错长螺丝  从内存盖下面孔位直接打穿主板 顶到键盘后才发现

据说:客户送售后   拆机检测后拒保   报价购新主板 2400块

。。。。。。。。。。。。。。。。。。。。。。。。。。。。。。。。。。。。。。。。。。。。。。。。。。。

简单处理后 大致判断A面断线四根 B面断线两根  板层中间是否断线未知

B面 断线2根 根据板面走线  经验判断可以飞线连接

A面 断线四根  根据板面走线 2根可以飞线连接  另外还有两根难以判断

。。。。。。。。。。。。。。。。。。。。。。。。。。。。。。。。。。。。。。。。。。。。。。。。。。

查 无图纸 无点位

除了BIOS 再无任何有用信息

穿孔位置靠近CPU  表面走线密集 过孔杂多  板层中间穿孔处断线可能性也很大

万一真有走线直连到CPU下面  岂不废了  费时费力

报价800 一口价  不搞也无所谓

客户考虑了两天后来电话说  还是要修

。。。。。。。。。。。。。。。。。。。。。。。。。。。。。。。。。。。。。。。。。。。。。。。。。。。。

A面断线四根  一根线明显粗点 可能是供电 5或3V    另三根同样细点  应该是信号线   一端全进CPU里了

3根细线中的一根另一端 刮开过孔后  量有正反阻值  “好现象”  跑线通到EC的7脚

EC型号 IT8995E

查EC资料 发现也用在ASUS X540UP上  且有点位图

查X540UP 点位  EC.7PIN是信号 LPC_AD3_R

6脚是信号 LPC_FRAME#  反向跑线 正好在过孔周边

同样8脚 LPC_AD2_R 和 9脚LPC_AD1_R 及10脚 LPC_AD0_R等  跑线都正好在周边

另外再连通到 JDEBUG2801 工程接口

。。。。。。。。。。。。。。。。。。。。。。。。。。。。。。。。。。。。。。。。。。。。。。。。。。。

通过以上对比 反复测量后  A面两根断线判断出分别为:CLK_DEBUG 和 LPC_AD0

CLK_DEBUG  工程接口专用  平时不使用  不用飞线了

LPC_AD0 飞线至JDEBUG接口2脚 过排阻后通EC 10脚

此两面线都接好了

通电自动触发 电流0.4A不跳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不过内存

。。。。。。。。。。。。。。。。。。。。。。。。。。。。。。。。。。。。。。。。。。。。。

穿空位置看了又看  断线量了又量   初步怀疑板层中有断线了不是

确定无问题  通电后 示波器量 LPC_FRAME# 无波  还无电压  太不寻常了

无波可以理解  无电压就说不通了  桥还缺电压??

根根板面走线分析  CPU端LPC_AD 线附近有两个电阻另一端共线 且粗一点  应该是供电或上拉电压

量此点有阻值 对地不通

通电量 无电压  “不正常”

结合X540UP的点位 查LPC_ADX CPU端的走线 及下面附近周围焊盘的脚位功能

查到CPU下面引脚 INT_SERIRQ信号 (靠近LPC_ADX) 外接有3.3VS上拉电阻 且通到EC的5脚

通过EC. 5PIN反向跑线量 正好是这个两个电阻的中的一个   证明另一端的粗线确定为3.3VS

量此“3.3VS”与主供电3.3VS不通

过孔扫线  层中确实有与3.3VS相通  进一步确认

飞线  亮机 进系统  测试各正常

。。。。。。。。。。。。。。。。。。。。。。。。。。。。。。。。。。。。。。。。。。。。。。。。。。。。。

插曲:下面走线看似连通电容  而实际不通

第一次连在电容上面 想着容易焊接  结果内存供电不出

走了点小弯路  后面才发现这里问题

这个板前后 修了两天  收费贵不贵  客户说了算

 会员1147237300鑫豆2024-6-9 11:13
 会员1271585300鑫豆2024-1-12 14:36
 会员6208342元2023-10-4 12:55
 会员3361032元2023-6-15 18:39
 会员9143112元2023-6-10 23:01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279-1-1.html
兄弟巧啊        技术可以   一看到我是直接放弃了    还是你牛逼

网友:
太牛逼了!小弟甘拜下风!理论与实践非常扎实!

网友:
没有点位图,难度很大,,,

网友B:
大哥厉害呀!报价也给力。。。。我们这边除了苹果和外星人上不了三百。。。。

网友:
哥,你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C:
我这个也是螺丝长了 顶到板层。不过我这个飞线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279-1-1.html
兄弟巧啊        技术可以   一看到我是直接放弃了 ...

是 800大洋   太透人不是

本来是准备报1000的  电话通了  又鬼使神差随口说了个8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279-1-1.html
兄弟巧啊        技术可以   一看到我是直接放弃了 ...

刚看了链接   还没我们碰上的这个严重

你这个还没穿透  中间层可能还没断  只是表面断了而已

打电话让客户再送过来   才过一个月左右 电脑应该还在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厉害呀!报价也给力。。。。我们这边除了苹果和外星人上不了三百。。。。

我们店 宁可座着喝茶吹牛逼  也不干那 20块装系统  30块清灰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是螺丝长了 顶到板层。不过我这个飞线简单多了

割断胫  和 擦掉皮  还是有区别的   呵呵

网友:
螺丝干掉了 直接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链接   还没我们碰上的这个严重

你这个还没穿透  中间层可能还没断  只是表面断了而已

不是同一台吗                       我那个价格没谈好退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同一台吗                       我那个价格没谈好退机了

应该不是   这个是穿透了  都顶到键盘了

你那个还没完全穿透过来   看图就知道了  不是同一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   这个是穿透了  都顶到键盘了

你那个还没完全穿透过来   看图就知道了  不是同一台机

好的吧    我看板号是一样的,,看来华硕这款好爱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
做维修的我们只能做成这样。简单的活儿已经到不了我们手了。

网友:
华硕典型的镙丝门陷阱,专业坑那种爱捣鼓的菜鸡。别说是外行拆机,就算是做维修的不专业太马虎的人一样会中华硕的招。

网友:
超级牛X,佩服。

网友:
牛的一逼!小弟太佩服了!

网友:
期待碰到同样机型 同样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279-1-1.html
兄弟巧啊        技术可以   一看到我是直接放弃了 ...

2天的时间修一台机,我前2年,经常干的事情,现在几乎不可能了

网友:
要是换成我,我没有心情修这个

网友:
直接服,华硕本来就不修,何况过孔断这么多线,报价合理!顶一个

网友:
这样没图纸,没点位图,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天的时间修一台机,我前2年,经常干的事情,现在几乎不可能了

是这个板修了两天  不是两天只修了这一块板

否则不都饿死了 呵呵

网友:
牛X ,价格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板修了两天  不是两天只修了这一块板

否则不都饿死了 呵呵

哦哦,是我思维局限了,脑子不灵光了,哈哈,小混混,你这名字看一遍就记住了,技术牛逼哇

网友:
量有正反阻值  “好现象”  跑线通到EC的7脚

EC型号 IT8995E

查EC资料 发现也用在ASUS X540UP上  且有点位图

查X540UP 点位  EC.7PIN是信号 LPC_AD3_R

6脚是信号 LPC_FRAME#  反向跑线 正好在过孔周边

同样8脚 LPC_AD2_R 和 9脚LPC_AD1_R 及10脚 LPC_AD0_R等  跑线都正好在周边

另外再连通到 JDEBUG2801 工程接口
这个地方的补线l确实难,楼主有心 借助参考资料解决了

网友:
你这个还没穿透  中间层可能还没断  只是表面断了而已

网友:
小弟太佩服了              厉害

网友:
谁说这个板没图的,老哥不是心中有图吗

网友:
厉害  动手能力极强  佩服啊

网友:
报这个价位还是有心情搞的

网友:
这种样子淘宝,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种螺丝穿孔的好像很多都是华硕的

网友:
是仔细活啊  收这个钱很值。。。。。。。。。。。。。。。。

网友:
高!实在是高!楼主实在是高人!

网友:
这价格可以               估计售后去过

网友:
高手啊   有耐心啊

网友:
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店 宁可座着喝茶吹牛逼  也不干那 20块装系统  30块清灰的活

你这话狠狠集中了我打工这里的现状,我这里清灰不花钱,,,,

网友:
这个都可以  楼主牛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主板穿洞,也修好,无图纸无点位图

网友(2019-09-07):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楼主,这个修得不错,厉害哦,呵呵

网友:
这个是真牛逼   居然搞好了

网友(2020-01-27):
厉害。这技术没谁了。。。

网友(2020-03-28):
直接把主板顶个洞的也是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了,收800不贵,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F:
   这根线飞到哪 支付了看不到  楼主

网友:
上电0.4几 不过内存

网友:
  没点位都能修好   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根线飞到哪 支付了看不到  楼主

用心看贴  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