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Z1 I5 独显 通电5秒内掉电

楼主(2019-06-15):
各位大师 :
SONY VPCZ1 板号没有发现 拔了CMOS电池 通电 电流 从 1.2--1.4--1.5---0.8-0.6--0.001 共用5秒钟左右 再按开机 不触发
开感 电容 没有短路
求助各位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在这个 5秒 内 屏 有显示 刚出来 SONY LOGO 后 就掉到 0.001 再触发 没任何反映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是老机还是新机,不过SONY老笔记本后面电容很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板号MBX-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