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架弯头的做法图解

楼主(2019-06-15):
电缆桥架各种弯头配件一般都是在厂家预订好的,在现场做的缺点一是不美观,二是不耐用(特别是喷涂及热浸锌处理的),三是费工时,特别是有的项目监理是不允许在现场加工的,所以通常是用户提前按施工图纸出好清单,由厂家订制好后再直接进行安装。电缆桥架安装过程中,用到的弯头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水平弯,一是垂直上下弯,还有一种是“之”字弯。以下举例说明这些弯头制作方式及公式:例:400×150的桥架做45°“之”字弯从桥架侧面取15cm×0.8在桥架底部画点将这段距离等分,然后三个点连接就成一个45°的等腰三角形 (另一边用同一方式),然后将这个三角切掉就形成一个45°弯,然后再用要做的高度×1.41为最里边的顶点再画三角形,方向与前面那个相反,做出来就是一 个45°之字弯。90°弯是取要做的那一面的2倍画三角,例如:400×150做水平弯头,则取400×2画三角切掉就行了,如果要做垂直弯头则取150×2。总结出来的公式:比如45度的坡度弯头,你只要记住这句话就知道怎么做了“爬坡45 度,桥架高度乘以0.8中分划三条线为一个弯,斜边是爬坡高度乘以1.41 30度是 桥架高度乘以0.8除以45乘以30中分划三条线为一个弯,斜边是爬坡高度乘以2 水平90度弯是桥架宽度乘以0.8中分划线 ,斜边(内边)600以上200乘以1.41 600以下100乘以1.41”。以下是图解桥架弯头做法:

一、单个弯头的制作方式:电缆桥架弯头制作方式及公式(绝密图解)

二、多层等间距等高电缆桥架任意角弯头制作方式

电缆桥架弯头制作方式及公式(绝密图解)制作方式及步骤:

本图的角α值同“一”中角α值;本图的b值与 “一”中的b值不一样,为层间距值。

1、制作第一层弯头: 第一层两个弯头的做法同“一”中弯头的做法,两个弯头间距a值由现场确定,但需满足电缆弯曲半径的要求。

2、制作第二层弯头:

(1)计算第二层桥架第一个弯头的定位尺寸e: 首先量出第一层桥架定位尺寸d值,则式中:b为层间距,角α值同“一”中角α值;

(2)依照“一”的方式制作第二层弯头的第1个切口α;

(3)计算两个弯头间距c值:式中:b为层间距,a为第一层桥架两个弯头的间距;

(4)依照“一”的方式制作第二层弯头的第2个切口α;

(5)计算补偿尺寸h:h=2 btg1/2α;

3、制作第三层弯头:制作方式同第二层弯头f=e+btg1/2α,g=2btg1/2α+c;

注:多列等间距等宽桥架任意角弯头的制作方式与多层等间距等高桥架任意角弯头的制作方式相同。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