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的移动硬盘忽然不读盘了,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9-06-15):
如果您正在运用的移动硬盘读不到了不认盘了,我们要怎么正确的来处理呢?首先我们要怎么分析移动硬盘出现的状态和问题?运用者能不能自己搞定一部分问题呢?

逻辑问题,如果对数据恢复要求不高,一般是可以自己操作恢复的。

1,如果出现移动硬盘不读盘了大家可以先在PE系统下运用DISKGENIUS查看一下是否能认到这个移动硬盘,如果在软件下可以认到,那么极有可能是这个移动硬盘有坏道了,然后大家再运用这个工具来测验一下坏道。

2,如果是出现认到移动硬盘硬件,但是提示“未格式化”“文件目录破坏”等情况也是最好先查一下是不是有坏道,如果没有就可以运用恢复软件来进行恢复,前提要注意不要运用格式化或是CHK的操作,不然很容量造成底层数据的破坏。

移动硬盘接入电脑以后,无法弹出认到新硬件,将移动硬盘放在手中也没有任何振动,这种情况下面一般是硬盘的电路板出现问题了,有可能是以下几种问题引起的。

1,第一种可能是电路板问题,电路板问题里面又分为线路或者Bios芯片出问题,Bios如果出问题以后也是无法驱动移动硬盘的。

2,硬盘的主轴电机破坏,这种一情况在硬盘破坏的问题中是不常见的。

3,硬盘的磁头破坏以后卡住硬盘的盘片,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移动硬盘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将移动硬盘贴至耳朵上以后,会听见很小声的咔咔咔的声音或者嗯嗯的声音。

将移动硬盘接入电脑以后可以显示识别到一个新硬件,而当你想打开这个移动硬盘的分区时电脑就会卡死,那么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硬盘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1,移动硬盘有坏道电脑很容易就会卡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当磁头指向某一个区域或者说某一个扇区的时。

打个比方这个破坏的扇区正是存放分区信息的数据,那么硬盘的磁头读到这个区上区的时候是读不出数据的。

但是硬盘固件的指令是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尝试读取,所以电脑就会卡住,显示的状态有时候就会是无法读取这个移动硬盘。

但是如果硬盘的坏道不多,而且刚好又不是存放启动移动硬盘时必要的数据,那么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是可以认得到这个硬盘,而且也可以打开分区看到数据。但是点击到某一些数据的时候就会卡死。

2,如果说你这个移动硬盘是2TB的,4TB的又或者是5TB,那么你的磁头组件可能是由四个,八个,十个磁头组成的。

那么只要坏的磁头不是主要的主头或者不是需要读取分区信息及分文件分配表的磁头,那么这个移动硬盘在检测坏道的时候,就是以坏道的表现结果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般来讲比较有规律性的坏道就是属于硬盘的磁头破坏,而磁头的磁臂是无法自由移动的,只能按照一圈一圈的方式来读取,那么每读到这个无法运用的磁头时,就会出现无法读取的状态,而系统在硬盘无法读取的时候就会呈现出这个地方有坏道。

如果移动硬盘接入电脑以后会出现异响,硬盘还有维修的价值吗?数据恢复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1,如果移动硬盘接入电脑以后发出异响,首先我们是先换一个USB的接口,因为有的时候电压不稳定的时候,大容量的移动硬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如今有很多原装的移动硬盘USB的接口都接在硬盘电路板上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原装USB电路板换成SATA接口的板子再做测验会比较准确。

3,如果排除USB的供电问题,或者排除电路板的供电问题,硬盘会发出声响一般有以下几种声音。

如果是出现咔嚓咔嚓的声音,刷刷刷的声音,或者是自吱吱的声音,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磁头组件完全破坏。

如果出现以上的几种情况,数据恢复的可能性大吗?

1,硬盘电路板破坏,数据肯定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一些电路板上面的BIOS芯片破坏是恢复不了的。

2,硬盘如果产生的坏道,要看坏道的多或少,并且和文件大小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要恢复的文件单个文件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在恢复的几率上来讲肯定要低于比较小的单文件。

当然一般情况下坏道的成功率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达到90%到95%以上,当然每一个有坏道的硬盘情况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恢复几率不能说的太绝对。

3,如果是因为硬盘的固件区有问题,导致的硬盘读取速度很慢。,在检测的时候表现为坏道,这种情况下会议基本上可以达到95%以上,有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做到99%,恢复的前提是硬盘修复固件后,用户数据运用区没有坏道。

4,如果硬盘的磁头破坏盘片没有划伤。数据是可以做到99%以上的,如果是硬盘的盘片有轻微的划伤,那么要看情况来讲虽然达不到99%,但是应该能恢复大部分数据。

如果打开硬盘盘盖以后,用肉眼直接看到盘片划伤的部分,一般来讲会在盘片上面出现一圈一圈的划伤,有的时候磨损的比较厉害,会出现掉磁粉的现象。

还有一些因为硬盘内部是多层的盘片,有的时候并不是第一张盘片会划伤,有可能是最底下的那层盘片,那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查看磁头的磨损程度来判断盘片的损伤程度。

网友:
才恢复了一个花了好几百[捂脸]

网友:
让它固定

网友:
坏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