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不定时掉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15):
E450不定时掉电如何解决  但都是在未进系统之前  进BIOS也是掉电   裸板也是掉电 大概都在30秒左右  谁遇到过  上不上电池都这样 换了新电池也是这样   谁遇到过 咋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掉电这种问题很头痛的,你观察一下掉电有木有规律,cpu温度高不高,慢慢排查!

网友:
我现在有个E550C的也是这样,刷BIOS

网友:
跑马BIOS  EC的BIOS 都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你要看电流跑到多少掉电
再根据情况修

网友:
估计还是温控方面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PD2 拆掉试试  还不行的话重点查ec

网友:
上示波器抓?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在别的机器上掉电遇到过换待机芯片好的

网友:
这个已经跟bios无关了

网友:
这种是有黑胶的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要拆掉PD2把,在电池接口旁边

网友:
做散热  换CPU    刷BIOS  试试

网友:
掉电,刷了BIOS故障不变,就从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开始。 有空位就补上去。有奇迹!

网友:
把原来的BIOS的ME写上去呀

网友:
接公共点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