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706屏暗维修

楼主(2019-06-15):
一台苹果A1706的
笔记本
,开机不亮屏,检查屏暗,找了一个好屏换上OK,说明是屏坏了,拆屏仔细发现屏线断了几根线,这个屏线手上没有现货,看来只有飞线了,花了一个多小时飞线成功,开机通电测试OK
笔记本

网友:
言简意赅 利害利害

网友:
s是掰到一定角度正常吗

网友:
拍个飞线照片就好了

网友:
这个苹果刚刚公布了,
可以带回售后,免费更换上半部

网友:
言简意赅 利害利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了,修过好多 了呀

网友(2019-07-18):
这个要搞个显微镜才可以的呀

网友:
是外观看到明显断线吗?

网友:
还是量出来的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