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与二次回路

楼主(2019-06-15):
开关柜(又称成套开关或成套配电装置):它是以断路器为主的电气设备;是指生产厂家根据电气一次主接线图的要求,将有关的高低压电器(包括控制电器、保护电器、测量电器)以及母线、载流导体、绝缘子等装配在封闭的或敞开的金属柜体内,作为电力系统中接受和分配电能的装置。

开关柜结构:

开关柜由固定的柜体和可抽出部件(简称手车)两大部分组成。

(一)柜体:开关柜的外壳和隔板采用敷铝锌钢板,整个柜体不仅具有精度高、抗腐蚀与氧化作用,且机械强度高、外形美观,柜体采用组装结构,用拉铆螺母和高强度螺栓联结而成,因此装配好的开关柜能保持尺寸上的统一性。

开关柜被隔板分成手车室、母线室、电缆室和继电器仪表室,每一单元均良好接地。

A-母线室:母线室布置在开关柜的背面上部,作安装布置三相高压交流母线及通过支路母线实现与静触头连接之用。所有母线用绝缘套管塑封。在母线穿越开关柜隔板时,用母线套管固定。如果出现内部问题电弧,能限制事故蔓延到邻柜,并能保障母线的机械强度。

B-手车(断路器)室

在断路器室内安装了特定的导轨,供断路器手车在内滑行与工作。手车能在工作位置、试验位置之间移动。静触头的隔板(活门)安装在手车室的后壁上。手车从试验位置移动到工作位置过程中,隔板自动打开,反方向移动手车则完全复合,从而保障了操作人员不触及带电体。

C-电缆室

电缆室内可安装电流互感器、接地开关、避雷器(过电压保护器)以及电缆等附属设备,并在其底部配制开缝的可卸铝板,以确保现场施工的方便。

D-继电器仪表室

继电器室的面板上,安装有微机保护装置、操作把手、仪表、状态指示灯(或状态显示器)等;继电器室内,安装有端子排、微机保护控制回路直流电源开关、微机保护工作直流电源、储能电机工作电源开关(直流或交流),以及特殊要求的二次设备。

柜内常用的主要二次元件(又称二次设备或辅助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进行监察、控制、测量、调整和保护的低压设备),常见的有如下设备:

1.继电器;2.电度表;3.电流表;4.电压表;5.功率表;6.功率因数表;7.频率表;8.熔断器;9.空气开关;10.转换开关;11.信号灯;12.电阻;13.按钮;14.微机综合保护装置等等。

高压真空断路器,开关柜左侧面图:

A、母线室;B、断路器室;C、电缆室;D、继电器室

A.母线室

包括:母线套管(支持、固定母线排,并使母线排对柜体绝缘);

主母线(汇集、分配电能);

分支母线(从主母线引出的分支至断路器上口静触头)

静触头盒(支持、固定断路器上口静触头,并使上口静触头对柜体绝缘)。

C.电缆室

包括:电流互感器(测量出线线电流值,为电流表、计量装置、保护装置等提供电流信号)

出线高压电缆(出线侧通过高压电缆与用电负荷连接)

接地刀闸:在高压系统中,例如10kV系统内的线路出线开关或电源进线开关等,为了安全起见,当断路器断开后,要将线路三相短路并接地,而这个将线路三相短路并接地的功能,就是用一组刀闸来实现的,即当断路器已断开后,同时将线路三相短路并接地。这个刀闸就是接地刀闸。

当设备需要检修,开关柜需要转至检修状态的,应运用三相接地线挂在出线铜排上,挂接地线前应注意核对确认设备开关后柜门,防止误入带电间隔,以及运用高压验电器验明确无电压。

B.手车室

手车轨道(供手车在柜内移动时的导向和定位用)

静触头盒隔板(手车在试验位置和工作位置的移动过程中,遮挡上、下静触头盒的活门自动相应打开或闭合,形成隔室间有效的隔离)

手车式断路器本体:

① 手车底盘(支持断路器本体,使断路器在试验/工作位置移动,以及配合检修小车将断路器从手车室中拉出)

② 手车底盘锁环(锁住手车底盘在手车室内,具体操作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③ 手车移动摇杆及移动操作插口:用于断路器在“工作、试验”两个位置的移动操作,将移动摇杆插入后,顺时针为将断路器进步,逆时针为将断路器摇出。

④ 断路器本体操作面板:本体分合闸状态指示(本体分合闸状态的机械指示,判断断路器分合状态的最准确标识)

⑤ 手动分合闸按钮(只要断路器已储能,就可以通过此按钮进行分合闸操作)

⑥ 本体储能状态指示(已储能、未储能的机械指示)

⑦ 手动储能器(当自动储能回路无法动作时,可将手动储能杆插入,进行手动储能)

⑧ 断路器合闸次数指示(显示断路器合闸的次数)

⑨ 二次插件(断路器本体状态与继电器仪表室的连接枢纽,若不插上,则断路器分合闸状态无法反映到继电器仪表室操控面板及集控DCS上,无法运用继电器仪表室操控面板及集控DCS对断路器进行分合闸操作)

⑩ 三相灭弧柱及上、下口动触头(接通和断开一次回路的主要部分)

综保装置:综合保护测控装置,其将保护功能、自动装置及远动功能综合在一个装置中,该装置即所谓的“四合一”保护(保护、遥测、遥控、遥信)。

装置外观:

对话界面(液晶显示屏),循环显示装置信息、保护模拟量、测量模拟量的各测量值;

“运行”“通讯”“动作”“告警”“合位”“分位”表示信号灯光指示状态;

运行:装置正常运行时,该灯闪烁;灯长亮或长灭表示装置已停止运行不能正常工作。

通讯:装置CAN通讯正常时,该灯长亮,长灭表示装置通讯已停止

动作:装置保护动作后,在液晶显示屏显示动作信息,并使动作信号指示灯常亮。保护动作使断路器跳闸后,需排除问题,按下“复归”键将动作信号复归后才能再次操作断路器合闸,否则断路器合闸回路闭锁无法操控;

告警:装置保护告警信号指示灯;

分位:装置跳闸回路监视信号指示灯;

合位:装置跳闸回路监视信号指示灯;

复归:用于对“动作”“告警”灯和保护动作信号的复归。

保护跳闸压板:退出后,当负荷设备出现问题时,综保装置只会发出报警信号,但不会使断路器跳闸。停送电操作中一般不需要变动,正常运行中应保持投入状态。

二次设备电源小空开:其控制包括综合测控保护装置、综合显示装置、分合闸回路、辅助设备等的电源投退,电源有交流、直流。

柜顶小母线:布置在开关柜继电器仪表室顶部,贯穿整段配电柜,包括直流小母线、交流小母线、电压小母线。

直流小母线:为单个开关柜内电气设备提供直流电源,其总电源从直流系统馈线柜来(直流系统馈线盘→馈线盘小空开→高压柜内直流总空开1K、2K→直流小母线→段上各开关柜内直流小空开),6kV、10kV共用该段的柜顶直流小母线,1K、2K在6kV电源进线断路器柜继电器仪表室内。

交流小母线:为单个开关柜内电气设备提供交流电源,其总电源从380V工作段来(380V工作段抽屉开关→高压室柜内交流总空开5K→交流小母线→段上各开关柜内交流小空开),6kV、10kV共用该段的柜顶交流小母线,K5在6kV电源进线断路器柜继电器仪表室内。

电压小母线:为单个开关柜内综保装置提供电压信号,其总电源从该段母线PT柜二次回路来(母线段PT二次绕组→母线段PT二次绕组小空开→电压小母线→段上各开关柜内直流小空开)。

柜顶各小母线的送电应在母线送电前完成,正常运行中不允许断电。

二次回路接线端子排,二次设备线缆相互连接的枢纽。

联锁(机械联锁,电气联锁)

开关柜设有完善的联锁结构,以保证操作本身的正确和操作者

的人身安全。

(一)手车位置与断路器(组合电器)的联锁

1、只有当手车上的断路器(组合电器)处于分闸状态时,手车底盘车内阻止手车移动的联锁才能解锁,手车才能离开断开位置/试验位置或工作位置。

2、只有当手车锁定在断开位置/试验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手车上的电气控制回路才能接通,同时手车底盘车内阻止断路器(组合电器)合闸的联锁才能解锁,断路器(组合电器)才能合闸。

3、当手车处于中间位置时,断路器(组合电器)的电气合闸回路和合闸机械传动系统均被闭锁,断路器(组合电器)不能合闸。

(二)手车位置与接地开关的联锁

1、只有当手车处于断开位置/试验位置或移开位置时,手车阻止开关柜接地开关关合的联锁才能解锁,这时开关柜的接地开关才能合闸。

2、接地开关处于合闸状态时,接地开关操作轴上的联锁结构将阻挡手车移动,以使手车不能向工作位置进步。

(三)手车位置与二次插头的联锁

手车进入柜内后,二次插头与手车位置之间应有以下联锁。

1、只有当手车处于断开位置/试验位置时才能插拔二次插头。

2、手车离开断开位置/试验位置后,在向工作位置进步的过程中和到达工作位置以后,不能拨开二次插头。

(四)接地开关与电缆室盖板间的联锁:

只有当接地开关处于合闸状态时,开关柜的下门或电缆室的后封板才能打开。也只有在电缆室的后封板封闭时接地开关才可以分闸。

真空断路器的四个电气状态:

运行状态:指断路器手车在工作位置、合闸状态,二次电源投入,控制面板合闸指示红灯亮,储能指示黄灯亮,“远方/就地”转换开关在“远方”位,断路器出线连接电气设备已受电运行,测控装置有设备运行参数显示。

热备用状态:指断路器手车在工作位置、分闸状态,二次电源投入,控制面板分闸指示绿灯亮,储能指示黄灯亮,“远方/就地”转换开关在“远方”位,综保装置指示电源电压正常,负荷电流为0,断路器可随时根据运行需要合闸,使设备投入运行。

冷备用状态:指断路器手车在试验位置、分闸状态,二次电源断开,“远方/就地”转换开关在“0”位,控制面板各指示灯及综保装置均无显示,断路器及其所接负荷回路良好,可随时根据运行需要投入热备用状态,若设备长期处于冷备用,投入前应按相关规定测量绝缘值。

真空断路器的相关操作及注意事项:

将断路器从手车室内拉出至检修小车上的操作:

前提:断路器处于冷备用状态(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二次电源退出、断路器手车在试验位置、二次插件取下,打开手车室柜门)

①.准备检修小车:检查检修小车完好,各部件牢固,将检修小车推至需要拉出的断路器手车室前;

②.使检修小车定位杆对准开关柜上的定位孔,推动检修小车靠近柜体,使检修小车上锁勾勾在柜体上,调节检修小车托盘下的调节螺母,使检修小车的轨道与柜轨道相连接,双手握紧手车底盘锁环,先向内操作解除锁扣,再人力向外将手车拉出到检修小车上,手车底盘锁环应到达检修小车上的锁扣位置。

将断路器从检修小车推入至开关柜手车室内的操作:

前提: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断路器三相上、下触头完好清洁,试验短接线已拆除,经检测量各项值合格,手车室内清洁无杂物。

①.将检修小车缓慢推至需要推入的断路器手车室前;

②.使检修小车定位杆对准开关柜上的定位孔,推动检修小车靠近柜体,使检修小车上锁勾勾在柜体上,调节检修小车托盘下的调节螺母,使检修小车的轨道与柜轨道相连接,双手握紧手车底盘锁环,先向内操作解除锁扣,再人力向内将手车推入到开关柜手车室内,手车底盘锁环应到达手车室的锁扣位置,并锁牢。此时断路器手车已处于试验位置。

真空断路器所接负荷的绝缘测量:

新电气设备安装完成初次运用前、长期冷备用后、电气设备一次回路有过检修的等情况下,在送电前需测量该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用以确认该电气设备一次回路具备送电条件。

测量绝缘电阻值前,必须确定设备处于冷备用状态,在断路器出线侧测量。

真空断路器所接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测量操作原则:

核对确认测量设备→将设备断路器转至冷备用→核对确认测量设备后柜门→按兆欧表运用规范依次测量出线侧A相对地、B相对地、C相对地,AB相间、AC相间、BC相间绝缘值,并记录好。

如若发现异常,不得对设备送电;绝缘值合格的,按倒闸操作票要求将断路器投至要求状态。

电气设备进行绝缘值测量时的注意事项:

①确认测量设备,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②设备开关必须在冷备用状态时才允许测量,测量前确认设备回路上无人工作;

③测量前对设备充分放电,防止设备残留电荷伤人;

④按兆欧表运用规范进行测量(包括表的电压等级选择、表的好坏判断、操作规范、测量后的放电规定等);

⑤按规定佩戴好绝缘手套,测量时注意和带电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测量前务必确认出线侧,防止电源侧、出线侧混淆,测量时兆欧表“E端”应接在配电柜地线排或接地良好的金属柜上,不允许运用零线与“E端”连接作为接地点。

高压开关柜正常运用条件:

环境温度: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 40℃(上限),一般地区为-5℃(下限),严寒地区可以为-15℃。环境温度过高,金属的导电率会减低,电阻增加,表面氧化作用加剧;另一方面,过高的温度,也会使柜内的绝缘件的寿命大大缩短,绝缘强度下降。反之,环境温度过低,在绝缘件中会产生内应力,最终会导致绝缘件的破坏。

海拔高度:一般不超过1000米;

环境湿度:日平均值不大于95%,月平均值不大于90%;

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其它条件:没有火灾、爆炸危险、严重污染、化学腐蚀及剧烈振动的场所。

本段课件部分取材于互联网,作者:王凯。以某项目高压开关柜为例。

高压开关柜二次回路:

10kV配电系统在电力系统中的重要位置。

10kV配电系统是电力系统中发电、变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等五个环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10kV配电系统的正常运行,必须正确地设置继电保护装置对其保护。

继电保护装置定义:指能反映电力系统中电气元件发生问题或不正常运行状态,并动作于断路器跳闸或发出信号的一种装置。

继电保护装置的构成:常规继电保护装置由单个继电器或继电器与其附属设备的组合构成。

继电保护装置的继电保护原理:在电力系统中利用正常运行和问题时各物理量的差别构成各种不一样原理和类型继电保护装置去保护。

继电保护装置的主要作用:通过缩小事故范围或预报事故的发生,来达到提升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并最大限度地保证供电的安全和不间断。

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选择性、速动性、灵敏性、可靠性。

电流保护:反映电力系统中电气元件问题或不正常运行状态前后电流变化的保护;如,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过负荷保护和零序电流保护等。

按GB50062-2008《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规划规范》规定:对3~66kV电力线路,应设相间保护、单相接地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相间保护:

(1)35kV及以下的单侧电源供电线路常采用三段式电流保护装置。

原理:继电保护装置反映电流增大而动作于断路器的跳闸机构,使断路器跳闸,切除短路问题部分。

优点:动作时间比较准确,整定简单

缺点:所需继电器数量较多,接线复杂,且一般直流操作电源,需设置直流屏,投资较大,靠近电源处保护装置动作时间较长。

组成:

Ⅰ段:瞬时电流速断保护;

Ⅱ段: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Ⅲ段:定时限过电流保护。

工作原理图:AB段线路的保护装置1的第一段为瞬时电流速断保护,它的保护范围是线路AB首端的一部分(相似L1),动作时限为(红色)tⅠ,它由电流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的固定时间决定的(继电器:0.04~0.08秒,断路器:0.06~0.15秒);第二段为电流速断保护,它的保护范围是线路AB的所有并伸延至线路BC的一部分(相似L2),其动作时限为(红色)tⅡ=(绿色)tⅠ+△t;(△t为时限级差,一般为0.5秒)

第一段和第二段共同构成线路AB的主保护;

第三段为定时限过电流保护,保护范围包括线路AB及线路BC的所有(相似L3),动作时限为(红色)tⅢ=(绿色)tⅢ+△t;

第三段作为后备保护,当线路BC的保护拒动或断路器QF2不管用时,线路AB的过电流保护均可起后备保护作用,这叫远后备保护;当线路AB的主保护拒动时,线路AB的第三段(定时限过电流保护)保护起后备保护作用,成为近后备保护。

接线原理图:采用两相不完全星形接线方式,图中K1、K2、K7、K10(粉色回路)构成继电保护装置的第一段保护,即瞬时电流速断保护; K3、K4、K8、K11(黄色回路)构成继电保护装置的第二段保护,即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K5、K6、K9、K12(青色回路)构成继电保护装置的第三段保护,即定时限过电流保护;任何一段保护动作时,均有相应的信号继电器掉牌,从而知道哪段保护曾动作过,以便分析问题的大概范围。

注:线路相间短路的电流保护不一定都用三段,也可以只用两段,即瞬时或限时电流速断保护作为Ⅰ段,过电流保护作为第Ⅱ段。

定义:反时限过电流保护是利用具有反时限特点的电流继电器,如GL-15系列感应式电流继电器构成的过电流保护。

特点:在同一线路不一样点短路时,由于短路电流不一样,因而保护具有不一样的动作时限,在线路靠近电源端短路时,短路电流较大,动作时限较短。

感应式电流继电器动作原理:

将磁导体1的磁极分为两部分,在其中一部分加短路环2④,另一部分不加,(从短路环包围的截面下穿出来的磁通Φ1,滞后于无短路环的截面下穿出来的磁通Φ2,它们在时间上有相位差ψ,且在空间位置上不重合。)这样的不一样的两个磁通穿过铝盘3时,便在铝盘上产生一个电磁转矩Mem ⑤。

当继电器中的电流达到感应元件动作电流⑥的20%~30%时,在铝盘上产生的电磁力矩即可克服摩擦阻力矩Mf,铝盘缓缓转动。—继电器的正常状态。

当电流等于或大于感应元件的动作电流时,铝盘上的电磁力矩Mem(相应的作用力为F1)和铝盘切割永久磁铁6的磁通时产生的制动力矩Mbrk(相应的作用力为F2)都增大,在F1和F2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使铝盘3连同可动框架4绕轴18顺时针转动的合成力矩Mrsl。当Mrsl克服了弹簧5的反作用力矩Mel,框架4绕轴18转动,使螺旋杆7与扇形齿轮8啮合。这时,螺旋杆7的旋转带动扇形齿轮8抬高,其上的顶杆23将瞬时衔铁10左端的横担9抬高,使瞬时衔铁10的右端与磁导体1的气隙减小,直至衔铁被吸下,横担9冲上去使触点12接通,继电器动作。

当加入继电器的电流超过感应元件动作电流的2~8倍时,衔铁10瞬时被吸下,横担9冲上去将触点12接通,继电器立即动作。—继电器瞬时动作。

工作原理图:

线路WL1的保护装置1、线路WL2的保护装置2;

首先算出保护1及保护2的动作电流Iact.1及Iact.2,且Iact.1> Iact.2;

在Id.k作用下保护2的动作时限为t2.k,见图中A点;为了保证动作的选择性,在Id.k作用下保护1的动作时限为t1.k应比t2.k大一个时限级差△t(△t一般取0.7秒)

(左:总归式原理图)反时限电流保护接线原理图(右:展开式原理图)

接线原理图:当被保护的线路发生相间短路问题时,短路电流经电流互感器变换为二次电流流入相应的电流继电器KA1~KA2中,由于这个电流大于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所以,电流继电器起动;经过一定延时后(反时限特点),相应电流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先闭合,紧接着常闭触点断开,这时断路器QF因其过流脱扣器SLT被“去分流(红色回路)”而励磁,操作机构动作,断路器跳闸,切除短路问题。在继电器KA去分流跳闸的同时,其信号牌掉下,指示保护装置已经动作。在短路问题切除后,继电器自动返回,其信号牌可利用外壳上的旋钮手动复位。

电流继电器有两对相连的常开和常闭触点,根据继电保护要求,其动作程序是常开触点先闭合,常闭触点后断开,即构成一组“先合后断的转换触点”。

若常闭触点先断开,将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带负荷开路,这是不允许的,同时将使继电器失电返回,不起保护作用。

接成开口三角的二次绕组接过电压继电器,系统正常运行时,开口三角处电压接近于0,继电器不动作,当一次电路发生单相接地问题时,开口三角处电压为接近于100V的零序电压,使电压继电器动作,发出报警的灯光信号和音响信号,即预告信号小母线得电;

实际工程使用中,绝缘监察装置取消,过电压继电器用电阻代替,因为是无人值守的计量室,即使报警也是无具体实质作用;再者,发生单相接地问题时,将会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接成Y0的二次绕组中的三只电压表测得相电压,当一次电路某一相发生接地问题时,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对应相的电压表指零,其他两相的电压表读数则升高到线电压。

指零电压表所在相即发生单相接地问题相线,但是这种绝缘监视装置不能判明是哪一条线路发生了问题,因此叫它是无选择性的,适用于出线不多的系统及作为有选择性的单相接地保护的辅助装置。

依据GB/T50063-2008《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规划规范》:

1、指针式测量仪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宜保证电力设备额定值指示在仪表标尺的2/3处;

2、1200V及以上的线路,1200V以下的供电、配电和用电网络的总干线路应测量交流电流;

3、各电压等级的交流主母线应测量交流电压;

4、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主母线,宜测量母线的一个线电压和监测绝缘的三个相电压;

5、3kV及以上输配电线路和用电线路应测量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

依据GB/T50063-2008《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规划规范》:电能表的电流和电压回路应分别装设电流和电压专用试验接线盒;

电能计量装置二次回路中的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的作用是将互感器引出的的二次线经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的接线端的端子串并联后再接到电能表的接线端子;

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适用于单相照明和各种电压等级的三相有功、无功电能计量联合接线;

Ⅰ、Ⅱ、Ⅲ、Ⅳ类计量装置的二次回路中必须配套安装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为计量装置的现场校验、用电检查及更换电能表提供必要条件;

安装: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应安装在电能计量柜的内部,一般安装在电能表位置的正下方,与电能表底部的距离为100mm~200mm,以方便电能表及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的二次接线和不影响现场检测或用电检查时的安全操作为原则。

接线:水平放置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时,其下端接线由互感器二次侧接入,上端接线至电能表侧,其中电能计量联合接线盒的电压连接片(可移动)向上为电能表接通电压,向下为断开;

图:为三相四线制接线

依据GB/T50063-2008《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规划规范》:

1、符合容量为315kVA及以上的计费用户的电能计量装置,应为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2、Ⅲ类电能计量装置要求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0.5级(经研院要求0.2级,二次额定负载不低于40VA),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0.5S级(经研院要求0.2S,二次额定负载不低于20VA);

3、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的电能计量装置宜采用三相三线的接线方式;

4、1200V及以上的线路,1200V以下网络的总干线应计量有功电能;

5、10kV及以上的线路应计无功电能;

测量回路接线:

依据GB/T50063-2008《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规划规范》:

1、交流电流回路:

1.1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的电缆芯线截面,5A的计量回路不宜小于4m㎡,1A的计量回路不宜小于2.5m㎡,其他测量回路不宜小于2.5m㎡;

1.2 三相三线制接线的电能计量装置,其两台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与电能表间宜采用四线连接(经研院要求:四线颜色分开,A相电流采用粉、灰二色,C相电流采用蓝、黑二色);

2、交流电压回路:

2.1 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有一点接地。对于中性点有效接地或非有效接地系统,星形接线的电压互感器主二次绕组应采用中性点一点接地;对于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V形接线的电压互感器主二次绕组应采用B相一点接地;

2.2 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的电缆芯线截面,一般计量回路不应小于4m㎡其他测量回路不应小于2.5m㎡;

仪表装置安装条件:

依据GB/T50063-2008《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规划规范》:

1、测量仪表装置宜采用垂直安装,表中心线向各方向的倾斜角度不应大于1度,测量仪表装置的安装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常用电测量仪表应为1200~2000mm;

(2)电能表室内应为800~1800mm(经研院要求:电能表安装高度距地600~1800mm),室外不应小于1200mm;计量箱底边距地面室内不应小于1200mm,室外不应小于1600mm。

回路解析:

交流电流保护回路:

当一次电路发生短路问题时,产生的短路电流流经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其二次绕组感应出的电流达到电流继电器动作电流时,继电器动作(即动合常开辅助触点闭合、动断常闭辅助触点断开),回路导通,过流脱扣器励磁,断路器跳闸,实现过流保护。

交流控制回路:

电压互感器提供交流操作电源供电压小母线,控制回路串有熔断器保护。⑴

储能回路:断路器采用弹簧操作机构,电机储能,按下旋钮HK,电动机储能,储能完毕后,白灯BD亮,表示电机储能完成。

合闸回路:断路器跳闸后,待短路问题清除,准备合闸:将转换开关KK合闸位置触点5-8闭合,断路器常闭辅助触点DL1在断路器跳闸状态下为常态是闭合的,则回路导通,断路器合闸线圈励磁,断路器合闸,断路器常开辅助触点DL2在断路器合闸状态下闭合;转换开关松开手时,手柄自动复归45度,到合闸后位置,即16-13触点接通,断路器红灯HD亮,表示跳闸回路良好,为分闸作准备,因红灯串有限流电阻,所以回路电流很小,故此时跳闸线圈不动作。

跳闸回路:手动断路器跳闸时,将转换开关KK分闸位置触点6-7闭合,断路器常开辅助触点DL2在断路器合闸状态下闭合,跳闸线圈TQ励磁,断路器跳闸,断路器常闭辅助触点DL1在断路器跳闸状态下为常态是闭合的;转换开关松开手时,手柄自动复归90度,到分闸后位置,即11-10触点接通,断路器绿灯LD亮,表示合闸回路良好,为合闸作准备,因绿灯串有限流电阻,所以回路电流很小,故此时合闸线圈不动作。

负荷监控跳闸回路:当超负荷时,负荷触点FK闭合,跳闸线圈导通,断路器跳闸。

跳闸报警回路:当断路器跳闸后,断路器常闭辅助触点DL3在断路器跳闸状态下为常态是闭合的,同时断路器跳闸前断路器的状态时合闸的,而转换开关是合闸后位置,即1-3和19-17触点是导通的,则事故音响信号小母线得电;

端子排是实现屏内设备与外部控制电缆连接的中间导电器件。

端子种类及用途

电流端子:是指电力系统中,连接CT到表计的端子。特点是:为测验方便,该端子可在端子上不拆线分断和连接。

1.试验端子:用于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出线与仪表、继电器线圈之间的连接,可以在此端子上接入试验仪表,对回路进行试验;

2.连接型试验段子:用于在端子上需要彼此连接的电流试验回路;

电压端子,是指电力系统中,连接PT到表计的端子。特点是:内部一般有一个熔断器。

1.一般端子:连接电气装置不一样部分的导线;

2.连接端子:用于回路分支或合并时,端子间进行连接用;

3.终端端子:用于端子排的终端或中间,固定端子或分隔各安装单位;

4.标准端子:用于很方便需要断开的回路;

5.特殊端子:可在不松动或不断开已接好的导线情况下断开回路;

注:电压端子绝对不允许代替电流端子。原因是电压端子的熔断器在熔断时,使CT开路,会造成过电压,非常危险。故电压端子不允许当电流端子用。

电流端子用于电压端子,少了熔断器,前面还需要安装熔断器,故也没有人如此运用电流端子代替电压端子。

端子排的规划原则:

1.同一屏内,不一样安装单位应有各自独立的端子排;

2.同一屏内,不一样安装单位之间的连接,或与屏外设备间连接,均应经端子排;

3.同一屏内,同一安装单位设备之间的连接,一般直接连接而不经端子排;

4.屏内设备与屏顶小母线的连接。有的经端子排,对不经常操作、不易破坏及检修不需拆线的二次设备可不经端子排;

5.电流互感器二次交流电流回路应经试验端子与屏内设备相连接。同一屏内测量表计之间的连接不经过端子排;

6.端子排应按照交流电流、交流电压、信号、控制等其它回路顺序,从上到下或从左到右布置;

7.端子排应有30%的预留端子作为备用。

端子排的分组及排列顺序:

同一安装单位的端子排一般按交流电流回路、交流电压回路、信号回路、控制回路、其它回路和转接回路进行分组。端子排由上至下或由左至右按下列顺序排列。

1.交流电流回路:按每组电流互感器分组;不一样组的电流互感器按其数字编号大小,由小数字至大数字顺序在端子排上由上至下或由左至右排列;同一组的电流互感器回路端子按A、B、C、N的顺序排列。

例如:有两组电流互感器分别为TA1、TA2,由于TA1的数字标号为“1”最小,则其回路布置在端子排最上部,再按A411、B411、C411、N411的顺序排列;然后再排TA2回路。(注:401~599)

2.交流电压回路:按每组电压互感器分组;不一样组的电压互感器按其数字编号大小,由小数字至大数字顺序在端子排上由上至下或由左至右排列;同一组的电压互感器回路端子按A、B、C、N、L的顺序排列。

例如:有两组电流互感器分别为TV1、TV2,由于TA1的数字标号为“1”最小,则其回路布置在端子排最上部,再按A611、B611、C611、N611、L611的顺序排列;然后再排TV2回路。(注:601~629)

3.信号回路:按事故、位置、预告及指挥信号进行分组。每一组再按其二次回路标号数字的大小排列,小数字标号布置在信号回路端子排最上部;

4.控制回路:按控制回路的各组熔断器(或回路电源开关)进行分组,每组回路排列在一起,再按二次回路标号组顺序先100…再200…,最后300…。每组二次回路标号组排列,先按二次回路标号由小到大排列正极性回路,再按二次回路标号由大到小排列负极性回路;(1~399)

本段作者:夕眸,来源于互联网。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由于取材不一样,不能连贯,仅供学习。暖通南社整理编辑于2018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