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盘存重要数据真的好吗?U盘数据恢复时间长成本高!附测验说明

楼主(2019-06-15):
U盘因为在运用时比较便捷,所以很多人在运用U盘作为储存数据的电脑设备,但是U盘平常又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那个的问题,有一些自己可以动手搞定但是有一些硬件问题普通运用者是无法进行恢复处理的。

普通优盘

注意事项:根据本文里判断如果U盘只是软件问题,可以先不用管问题表现直接用软件进行恢复,如果是硬件问题普通运用者是无法自行恢复的,因为这里面涉级到恢复工具和恢复技术。

一体化优盘

平常运用U盘要注意些什么呢?

1,尽量不要用台式电脑的前置USB以免供电不稳,特别是老机子。

2,运用时尽量先卸载后再拔出。

3,如果出错后提示未格式化,有数据时不要进行格式化,先做数据恢复。

4,如果出现目录结构破坏时,不要运用自检功能CHKDSK命令,以免造成底层数据断层。

U盘的常见一些逻辑与硬件问题

1,不识别,或是识别到一个未知设备,一般是主控芯片或是固件出了问题。

2,可以识别但是容量为零或者为容量显示为8M,主要是固件出了问题。

3,提示U盘未被格式化或是文件目录破坏,这种问题表现多为软件问题,但也有一些是硬件问题引起的,如果是硬件问题那么基本上是由FLASH储存芯片产生了坏块引起的。

4,如果U盘接入电脑时不认盘,但数秒后会烫手,基本是芯片短路了。

怎么来判断这个U盘是属于硬件问题呢?

1,如果识别不到有可能是电路问题,也有可能是无法正确识别U盘。

2,如果可以识别的到这个U盘,可以按下面步骤先简单操作一下。

先不管这个U盘表现在问题现象是什么,拿到U盘后先查看是否可以在磁盘管理下识别的到这个U盘及U盘的容量,可以按下图的操作来查看。

点击我的电脑或计算机右键---管理

跳出新窗口后,找到磁盘管理,点击鼠标左键,然后查看右下边的磁盘0...,下拉一直找到一个可移动介质,找到可移动介质后查看是否会出现右边的容量显示,也就是上图中的白色的长条。

如果可以识别的到,那么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不排除,接下来我们再运用DISKGENIUES工具对它进行扫描看看,看看会不会出现坏块,如果有坏块那么就是硬件问题。

看上图将鼠标移至你要进行扫描的物理设备也就是U盘,然后选择进行坏道扫描。

看上图点击开始检测,然后会出现下图,下图左边是以图片显示好坏,右边是实时告诉你一个U盘的坏块情况。

当所有扫描完成以后,如果出现坏块,前提是没有重要的数据才可以点击尝试修复。当出现有坏块的情况时就千万不要一直尝试读取数据及修复了,不然有可能一会儿就直接认不出来了,如果有重要数据就找一家专业恢复公司或是找一个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数据的恢复。

网友:
这是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