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36V指示灯闪烁黑屏

楼主(2019-06-15):
故障现象:通电后指示灯黄色闪烁
维修:开始测试驱动板按键处通病C436短路烧毁,如图,换后通电指示灯变成蓝色闪烁了,测试5V和14.5v输出正常,怀疑供电不足造成,更换5V两个滤波电容后成功亮机
供电不足

网友:
老司机 检查 细致 学习了 下次 就 知道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