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S无显示一例

楼主(2019-06-15):
     接大成都朋友群6S一台,据描述一年前进过水,前段时间使用时突然黑屏再也不亮了。发来让帮看看。到手试了下确实不亮屏,拆机接显示屏到自备ID板上不亮也不显示,确认屏幕坏,接自己试机屏到他主板上,看电流跳变正常。还是无显示,所以主板也有问题。

就按无显示维修吧,测量正负5.7V,发现41脚正5.7V对地短路

好吧问题找到了,这种短路要么是正5.7V滤波电容对地短路,要么是显示芯片损坏对地短路了,5.7V长期短路显示芯片损坏的几率较大,所以先拆掉显示芯片再测试。结果还是短路,第二种问题排除后,哪就只有查相连电容了,有两种方法,一种笨办法挨着挑电容,挑一个测试一下,另一种烧机大法。由于电路也没几个电容我就采取笨办法了各位师兄别拍我。

挑到C4202时终於不短了,哪么就是C4202损坏了。
重新料板找颗显示电源换上(没换原来的是想着对地短路损坏的可能比较大就没去费工夫测试原芯片了,加上显示电源背后是CPU,如果多次加热怕爆CPU)。

显示芯片比6代的U2好做,一次成功,6代的U2好多时候拖过锡后不上锡,我是真的郁闷。前几天修个6直接换了5颗U2才搞定,都是植不好锡。此芯片太小,放上去后风力不要太大,否刚就不知道在哪去捡了。

植好后装机测试,已经能成功显示了,进系统后无其它问题,此维修结束。
总结:显示电路C4202对地短路烧坏屏,同时造成主板无显示。

网友:
修手机难不

网友:
精通难,自己会的不难。出来实地一年了,修机的机会少,练习得少,至今不敢动CPU,因为回来时想搬自己扩容后板层断线的一台6,CPU搞坏了。 这个只有长期的练习才有过硬的手工。加上维修经验就不难了,想学还是得找有实习机会多的地方

网友:
我修电脑的

网友:
手机其实比电脑芯片级更简单,就是手工要求得高,很多元件在肉眼下根本不好看,有电子基础学习更容易上手,没电子基础也比学电脑的电路简单,我电脑就会简单判断下故障能知道大概硬件问题在哪,装系统软件维护等倒是还行。怎么还想在维修界混啊,我感觉维修行业还不如有个好口才搞销售呢

网友:
怎么增长阅读权限啊?

网友:
精通难,自己会的不难。出来实地一年了,修机的机会少,练习得少

网友(2019-08-25):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可以的,思路也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