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讨论一下 IT8728的工作触发顺序

楼主(2019-06-15):
有人问起这个 我重新看了一下
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个人理解
5VSB转成3VSB 给IO供电

IO收到开关针触发

PWRON#产生高低高给南桥

南桥抬高  SUSB# SUSC# 给IO

IO的PSON#拉低 ATX电源起动

ATX电源正常后 发送一个PG信号给IO

RSMRT#SYS_3VSB
5VSB_CTRL#
是怎么工作呢
要达到什么工作条件才会工作

个人的猜测
IO收到供电后
5VSB_CTRL#  控制转换ATX5VSB 换成 SYS3VSB
当IO的SYS3VSB这个引脚被上面信号拉高后
拉高 RSMRT# 引脚 发送给南桥
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就会进入待触发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