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爱好者在硬盘磁头破坏时自己动手更换磁头数据恢复成功率高吗

楼主(2019-06-15):
普通运用者在遇到硬盘磁头破坏后,自己进行磁头更换的数据恢复操作成功率有多高呢?网络各种教程各种视频数不胜数,经常会有一些用户告诉我挺简单的一看就懂,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往往成功率又不高。

其实能让你看到的视频基本上都不会是太完整的,这也就会造成许多自己操作完磁头更换后使硬盘问题更加严重,有时甚至导致最后再次开盘换头数据也无法恢复。

数据恢复硬件设备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数据恢复行业人员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开盘更换磁头经验和技巧是很重要的,个人在进行硬盘磁头更换后的数据恢复成功率是不高的,而且会因为缺少各种工具而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首先了解一下硬盘开盘数据恢复所需的各种工具及配件

硬盘开盘基本工具

1,硬盘磁头配件,要求是找到同型号,电路板号一样,有里还需找到固件版本号一样的。

2,T系列螺丝刀,镊子,气吹等普通工具。

3,专业工具,各种磁头摘取支架,盘片更换工具,洁净无尘台,PC3000O数据恢复工具。

硬盘磁头破坏后在更换磁头之前要考虑的各个事项

硬盘盘片划伤

1,打开硬盘盘盖后先要用肉眼查看一下第一层盘片的损伤程度,有划伤一般直接放弃。

2,有条件的话可以运用电子显微镜查看硬盘坏磁头上的磁片,磁片的磨损程度可以直接反应看不到的下几层硬盘盘片情况,如果磁头磁片磨损厉害也可以直接放弃恢复了。

显微镜下的磁头(好)

显微镜下的磁头(坏)

3,盘片上如果没有显著的划伤,更换上好的磁头以后还要考虑硬盘扇区有没有坏道,有坏道则需要运用硬盘镜像工具来做镜像,然后再从好的硬盘上进行读取数据。

4,如果换上磁头后不认盘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硬盘固件区有问题,则需要运用PC3000数据恢复工具进行固件修复,使其认盘后再进行硬盘的镜像工作。

5,如果硬盘磁头变形后要拆除硬盘磁头停车架看一下是否有变形,最好把停车支架也更换掉。

黄色为磁头停车支架

6如果拆开盘盖后发现是磁头夹住盘片的,直接更换磁头,不要运用移出来的磁头,恢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些的。

硬盘磁头更换数据弄恢复流程

硬盘更换辅助器

1,找到相匹配的硬盘磁头,要求至少是型号一样,电路板号一样,一些特殊的盘还要考虑固件版本号一样,不然硬盘的磁头地图是不一样的是无法运用的。

2,打开盘盖后,先取磁头上层的磁铁,摘除磁头限位栓,在将好的硬盘磁头移出时应该先将磁头隔开,以免上下磁头的磁片贴合在一起,造成好的磁头破坏。

3,在将好的磁头移至停车位置时注意要先控制住硬盘磁头的定位螺丝,不然造成磁头错位后碰到别处造成磁头破坏。

4,更换上好的磁头以后还需要手动试一下顺滑性,但是千万不要移到盘片上。

5,运用专业数据恢复镜像工具PC3000来做一对一的硬盘镜像。

网友:
数据不重要,可以自己练练手,但是一般要求是要无尘环境下吧。

网友:
虽然我不太懂,但是觉得是高手。

网友:
对,自己动手才重要,主要靠自己动手

网友:
我的大脑:这个我会!
我的手:这个你不会!
大脑:这个可以会!
手:这个……真不会。
于是我的坏硬盘又默默的躺回去睡觉了[流泪][流泪][流泪]

网友:
如果哪个人的技术够高的话 可以自己修复

网友:
路过,看得出来高手了,看看算了

网友:
给予崇拜的目光,这么专业的东西,我也只能过过眼瘾。

网友:
感觉好高级,果断收藏,会有用的

网友:
看到这个感觉涨知识了,果断收藏起来,有用

网友:
一脸茫然,这是什么,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我想静静][我想静静][我想静静][我想静静][我想静静]

网友:
技术活,我是弄不明白,希望对有些人有用吧

网友:
对这些一窍不通 找个聪明人给讲解一下 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网友:
投来崇拜的目光,真是厉害

网友:
我不太懂,但我觉得看了以后我了解了好多知识!

网友:
虽然不太懂,但觉得做永远比说难的多

网友:
看着就很高手,我反正是学不会的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产品,对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感谢视频

网友:
都是高科技人才啊!加油

网友:
感受就是高手 甘拜下风呢[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