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电流0.9 不显示

楼主(2019-06-15):
Y470   开机电流1.0-0.9左右微动 刷了3个程序 ec也刷了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折腾半天   这故障也是奇葩 结果是无线网卡问题 换个就好了热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网友:
无线网卡确会引起不能开机,看脚位就能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初学者 表示很神奇 这也行啊

网友A:
厉害厉害,很好的警醒,以后不能显示先拆网卡,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很好的警醒,以后不能显示先拆网卡,哈

不要瞎搞,虽然他是碰到的,但一般还是追信号查来的,建议你到网校学习或报个远程,把基础搞搞好,他这故障是网卡有问题,影响了我画圈的哪一个信号而已!

网友:
楼上的是真专业的

网友B:
风神一笑呦呦:ciya: 咋不叫嘿嘿嘿

网友C:
无线网卡引起的不显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引起的不显示 ,,,,,

是的啊  我都蒙圈了   加焊桥的时候拆掉网卡了  之后测试可以开了 以为就是桥虚焊 装机的时候才测出来   加点分支持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风神一笑呦呦:ciya: 咋不叫嘿嘿嘿

我怀疑你在开车,我没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你在开车,我没权限

说,你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风神是啥关系: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