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bv海尔tr-g150s-k1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6-15):
25q64bv海尔tr-g150s-k1 进不了系统 ,刚开始时候是单独用外电或是电池能进系统,后来师只能单独用电池能进系统,

网友A:
机器现在在cpu供电出加了四组330的电容,就是感觉蓝屏的慢点,一直在停在滚动条哪里,但是最后还是没法子进系统

网友:
换刷过bios也是不行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导

网友:
频繁的蓝屏,代码还不一样,可能CPU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硬盘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现在在cpu供电出加了四组330的电容,就是感觉蓝屏的慢点,一直在停在滚动条哪里,但是最后还是没法子进 ...

是不是咸鱼捡多了养成了习惯哦,蓝天代工的板子在电容上还很大方,基本不太会出现加个什么电容就能修好蓝天的机器 的。这蓝屏明显是因为硬件故障引起的。多半是独显电路不正常引起。

网友:
感觉是供电问题,首查保护隔离那一块,您不觉得那里有问题吗,顺便系统换掉,注册表改成经典蓝屏模式,再看看是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