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广电机顶盒SO20A2不开机搞定

楼主(2019-06-15):
自用如意广电机顶盒一台,型号:SO20A2,自己用的。LED指示灯都不亮了。面板上无任何显示。经测试里面电压都正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刷数据也下不到,所以不考虑了。电源板输出电压5V,3.3V,20V跟标着的一样所以电源板应该是好的。20190601坏,6月2号电脑城停电一天。本来打算早点修好的。结果小孩快期末考试了。就不打算修了。过段时间放暑假了再研究。这种定位型的机顶盒,换一个调卫星锅也麻烦。今天闲着没事,决定再找找原因。查资料后很多都说要换1117-33,换了17-33几个都是故障依旧,又换了5V的滤波电容1000UF/10V,470UF/10V。故障不变。手摸主控芯片有点发烫,会不会因为温度高,长期不关机而引起芯片虚焊;没招了,决定加焊试一下。这一焊还真好了。最终加焊主控芯片后前面板LED灯显示正常。开机了。用刀片刮开上面的胶,发现主控芯片U684上面标着上海高清HD3601,主控上面U4为MCU芯片25Q64CZ最后清洁胶后加上散热片。装机测试。工作正常。终于修好了20190615

网友:
邪门了,刚看了几个小时就关机睡觉了。第二天下班回来就出现了无信号的情况。难道是谁动了解的天线,锅位置动了还是怎么了,就是没台了。

网友:
厉害了。连这个也有修。真心想不到。要是我。就换电容易。

网友:
到房上看了一下,锅和线都好好的。顺便把接高频的线头剪了一点装上,还是那球样子。还没有搞好。最近娃快期末考试,算折腾了。机顶盒用遥控换台,进设置菜单都好好的。应该还是线路或者高频头坏或者是锅位置不对了。坏的当天晚上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呀!真是邪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