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断电求助,APU的

楼主(2019-06-15):
如题,每次断电都是22秒,温度不高,刷了BIOS 和EC 程序,还是这样。供电这些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每次掉电都是22秒,我把整个主板吹烫,也是22秒断电,冷主板还是22秒断电,相当的准时,每次都是22秒。有谁遇到过?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排除一下BIOS .......................................................................

网友:
你只能换显卡了亲,别说哥瞎说,还有代看一下显卡有没有朝着一个温控芯片,薄的两排角的那种把它拆掉不用试试看,如果还掉就换显卡一定好。

网友(点评):
加焊显卡 就好了

网友A:
放大来看貌似就是U49这个芯片,估计楼主还是个新手,这种问题算不上复杂,还是报着上迅维来捡咸鱼的心态啊!这样技术很难有进步。

网友:
这种准时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顶楼上的  能亮机再掉电一般排除短路。先搞定BIOS   不是BIOS问题在看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来看貌似就是U49这个芯片,估计楼主还是个新手,这种问题算不上复杂,还是报着上迅维来捡咸鱼的心态啊 ...

U49换过了

网友A:
我的昨天一台也是这种问题换了显卡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昨天一台也是这种问题换了显卡才好。

哦  我这个应该也是。  隔了一天又这样了  可能也是要换显卡了

网友:
BIOS排除了 只能考虑其他地方  楼上说的显卡 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