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各类阀部件简介

楼主(2019-06-15):
电子膨胀阀(电磁膨胀阀):

电子膨胀阀作为变频空调中的节流器件,是制冷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器件之一。由于变频空调的压缩机频率可以变化,使得系统中制冷剂的流量变化,加上工况的变化,如果要使换热器发挥最大的换热效率,运用可以调节制冷剂流量的电子膨胀阀是非常好的规划。

现在,空调器的规划一般常用的毛细管节流,由于其自身对流量的调节能力极小,是不合适变频空调的,其无法最大限度的发挥变频空调的相关性能优势。

结构简介:

电子膨胀阀的流量曲线:

1、开环控制:

其主要是在规划时根据不一样的工况和频率,测验出相应的优化电子膨胀阀开度曲线,在实际控制时可按照经验曲线进行控制。

现在具体的控制有:拟合曲线开环控制、不清楚开环控制等。开环控制的优点就是控制比较简单,易于实现,但缺点精度差,控制的鲁棒性较差,前期确定开度曲线的工作量较大。

2、闭环控制:

闭环控制方案有很多,但从总的控制参数方面来看,现在主流的方案有两种:过热度控制和排气温度控制。变频空调在实际运行时可适时的根据其制冷系统的排气温度特点曲线和过热度特点曲线进行自动调节,以满足系统运行的优化状态。

闭环控制的优点是控制精度较高,控制的鲁棒性较好,前期规划中工作量相对较小,但控制算法比较复杂。

电子膨胀阀控制原理介绍:

某品牌的电子膨胀阀外置于室外机,进一步提升室内静音性。

电子膨胀阀问题维修:

电子膨胀阀一般来讲在运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最多的是:不动作。其主要导致的原因有两方面:

1、电控驱动方面:一般电子膨胀阀的驱动电压为 12V±10%。当一些特殊情况下如低电压、控制板问题等时,其驱动电压低于下限时,就有可能导致不动作。因此因先查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2、机械问题:此方面主要是变形、配合不当、磨损、杂质异物进入、润滑不好等导致步进机构卡住不动作。可采取敲击、升温等方式试探。

节流阀:

属一种孔板节流装置,通过微小的孔径进行节流降压。其相当于将毛细管、单向阀、过滤器集成于一体。

四通阀:

不一样状态下四通阀内部流程图:

常见四通阀问题:

单向阀:

用于空调器、冷冻机等制冷设备,使系统中压缩机停止时防止高压逆流和制热时控制冷媒量,达到制热的目的。

特点:采用不锈钢锥度或尼龙阀芯,密封性能好,导向稳定,阀芯在阀座内滑动灵活,无卡死现象,工作时无噪声,工作时间越长密封性能越好,泄漏量越小,运用寿命长,在高温焊接时不需冷却保护,不易变形。

适用介质:R22、R407C、R410A;

通径:2.8-10mm。

截止阀: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暖通南社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