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购买的二手移动硬盘用了三天,忽然发现不能正常运用了

楼主(2019-06-15):
有位老铁给我发了一个在闲鱼上购买的2TB移动硬盘,正常批发价应该是在450左右,但是老铁仅发了315元就买到了,就算二手的最多差个50-100,所以说差的太多还是要小心,随后用了三天就发现拷贝数据时出错然后让我给他检测一下。

我们先来查看一下外观和里面的东西

1,外观一看就好假,根本不是真正原装的,原装的3.0接口是连在硬盘电路板上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盘是转接的,而且外壳也不属于正规原装的外壳。

2,接着我看来看一下壳上的参数和盘体的参数,红框里的SN号是外壳上的,里面的盘体上的SN号根本就不一样的。

今天就教大家用网络上的一些工具来测验硬盘的信息

1,可以测验硬盘运用时间

2,可以测验硬盘是否有坏的扇区

3,查看硬盘的标签上的信息

接下来要用到的工具就是R-STUDIO和DISKGENIUES

拿到硬盘可以先用R-STUDIO(运用习惯了)先看一下硬盘的信息比如下图

大图看不清可以看一下小图1,先选择左边需要进行检测的硬盘。

2,再选择右框靠左下的S,M,A,R,T标签。

3,然后就可以查看到这个硬盘的各项信息(当然如果有专业工具这个指标不一定是正常,因为可以通过专业工具来对SMART进行清零的)。

4,如果以上测验都可以通过,那么接下就是要看硬盘有没有坏道了(也就是破坏的扇区)我们运用的是DISK.....这个工具。

5,打开软件,选择要进行测验的硬盘,点击鼠标右键有一个“坏道检测与修复”跳出新窗口后点击“开始检测”然后耐心等待扫描结果。

6,如果硬盘有坏道会显示在右边累计数上。

所以大家看,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原来的运用者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另一种情况就有可能是专门这么去做的,因此大家在网购时如果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还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闲鱼上有一些东西属于二手的一般是不退不换的,所以购物需谨慎。

网友:
硬盘买二手不知是怎么想的。二手硬盘白给都不会用的,真的是不敢用,硬盘很便宜,数据却无价。

网友:
二手的硬盘,无法保障质量的     现在硬盘都不贵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好了,自己用段时间也相当于二手,有的二手的照样用好几年,有的新的照样丢数据。其次就是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数据,而且现在一般可以放到云空间,相对来说重要的数据云备份比买新硬盘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