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G4-2320TX 开机进入屏测试模式 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9-06-15):
HP G4 G4-2320TX 开机进入屏测试模式   此机故障是屏开机后会出现白绿红蓝一直这样的跳变,首先刷过BIOS一样故障,二代的CPU,换过,断开显卡供电,还是一样,后换了一个屏一样的故障,不知道 什么问题引起,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情况,给个招,显卡有问题应该断开供电,集显应该会正常,但还是一样,外接没有显示

经过几个小时查找终于找到问题,原来这机是二修机,当初看有些螺丝都乱上,以为客户之前拿去清灰的,同行说客户用用就这样,真有点不太相信客户所说的 看到桥附近有几个焊盘像拆过的地方,后看了元件标识,全是电感来
后补了三个电感,正常显示

和同行说修显卡或者桥,不好就只能换主板了,二修机就是怕。。。

网友:
考虑一下屏线

网友:
显卡问题吧,遇到一台联想是这样哦

网友A:
可以排除下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排除下键盘的问题。。。

键盘有什么关系,裸板试都一样,外接USB键盘,键盘是有反应的

网友:
这种可以基本确定为大学周边店所为,以前记得大学里某维修店经常忽悠客户换主板就是这样拆电感的。

网友:
二次维修的机器确实比第一次维修的机器要复杂

网友:
二修机最怕上家往死了修或者做故障的。。。。。。。。。。。。。。。。。。

网友:
我咋感觉就是键盘或者ec氧化引起的呢

网友:
出现屏幕测试一般是屏没有接到完整的LVDS信号,这时我们当然会去查对地值了,当然你这是没有仔细检查主板外观,被客户忽悠了,这种客户就要加收钱,最讨厌这样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