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奥的斯电梯OTIS“brake timeout”问题 抱闸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9-06-15):
梯型:OTIS 300VF。

控制系统:OCSS+MCB+OVF300变频器+DCSS5门机。

现象:客户反映说电梯反应迟钝,有时候外呼要不上号,进入轿厢之后半天才起步,停车之后有时候开门延迟。

现场查看:用TT进入M-2-2-2,brake timeout问题累计16次,最近一次10分钟前,说明此问题已经很频繁了。

分析问题:

1.brake timeout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系统给出抱闸指令,而抱闸没打开。

2.停车后或启动前变频器没收到抱闸反馈信号或者有时间延迟。

3.参数设置不对。

搞定过程:

首先可以先排除第三点,因为这是已经运行了5年的老电梯,参数一般不会有问题,然后判断第一条的可能性在80%以上(以往经验)。

将电梯打检修,慢车运行观察,偶尔出现抱闸没打开现象,观察得知,U、D、LB接触器均吸合,但抱闸线圈没有电压。基本判定可能是抱闸回路的某个接触器接点解除不良,于是开始检查接触器接点。查到LB的5、6点时,阻值很大,偶尔有不通现象,更换LB接触器,上电,电梯运行正常,反复运行多次,再无brake timeout问题出现。

第二天,客户还是反映电梯反应迟钝,跟上次现象一样。

TT查看,还是报brake timeout问题,只是次数比上次少。上次维修完之后已经清了问题,一天的时间累积3次,最近一次距现在时间2小时左右。看来不是很频。只能蹲坑守候了,别无他法。

反复运行,终于有一次看到抱闸没打开现象,但这次LB没有吸合,电梯在报brake timeout问题时,进入M-1-1-1查看,出现NAV模式,过了一会自动恢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电梯反应迟钝了。出现NAV,电梯是无法响应任何指令的。

把问题集中在为什么LB没吸合上。

LB的回路很简单,U、D两个接触器的两个常开点并联,直接驱动LB,后端是变频器输出低电位。U、D接触器接点没问题,那只能是变频器没输出低电位。

变频器输出是靠DBSS板上的封闭式小继电器驱动,难道是小继电器的点接触不良?只能再观察。

等下次出现LB不吸合的时候,看到,DBSS上的小继电器根本没吸合,旁边的指示灯也没点亮,那就证明变频器根本没输出抱闸信号。

那就证明是输入有问题,而影响抱闸输出的输入信号基本就一个,就是抱闸反馈接点,300VF梯型是抱闸上的两个微动开关驱动一个继电器BSR,然后用BRS的13、14点给变频器送出确认信号。

测量BSR接点没问题,只能怀疑板子有问题了。顺着图纸查看DBSS接口,是J12的J12-4,再看板子上的贴片电阻,R8已经变了颜色,并且下边翘起,应该是解除不良,用电烙铁重新焊接,问题排除。

问题产生原因: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都是抱闸系统,但偏偏两个都赶上了。。。。人品问题,呵呵。怀疑最开始的原因应该是贴片电阻的事,因为它的接触不良导致抱闸反馈信号时有时无,当接收不到信号时,电梯处于NAV状态,平层后不开门,保护过了之后,恢复开门,等下次运行时,又没收到信号,结果LB不吸合,又产生brake timeout问题。这就是客户反映电梯反应迟钝的原因。而LB触点的接触不良应该只是次要原因,顺带着被查出来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