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奇葩问题

楼主(2019-06-15):
     联想售后拿来的一台,据描述必须要插电池才能开机,而且开机之后就不识别电源了
    拿到手已测试果然如此
    然后就开始蛋疼之旅,当时测到开机之后机器关掉了隔离管,然后就一顿折腾

EC的程序也刷了一下,省略N多尝试步奏。。。。。。修的也很是烦躁,查论坛有类似的问题,是ADAPTER_ID  此信号引起
   然后查此信号阻值对地,但拔掉电源接口阻值就正常,仔细一看真的蛋疼。。。。。。。

这线型号不一样中间针脚位不同,不知道是谁换的线中间针位置到地了引起的故障

正常电压为1.4V

已正常

 会员585251100鑫豆2024-6-4 11:51
 会员314791100鑫豆2023-10-20 10:56

网友A:
ec 发出acoff 关闭了隔离。
单用适配器会掉电。
上次修到一台,也不是中间针引起,原因没找到。怀疑ec和程序,没有条件换。但通过别的方法也算是修好了。

网友B:
高手,是我可能修不好了

网友C:
这都可以,版型差不多的,线却不一样                       没有这检测脚有些板子触发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发出acoff 关闭了隔离。
单用适配器会掉电。
上次修到一台,也不是中间针引起,原因没找到。怀疑ec和 ...

中间我也想阉割一下凑合用得了,奈何都不行毛病太明显他售后也不好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是我可能修不好了

高手不敢当,也是看别人的帖子启发才搞定

网友:
拿到机器第一步就是检查有没有修过,这是必须的

网友D:
这种人为造成的ADAPTER_ID对地短路故障真是要人命,说明修之前问下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要知道客户自己有没有动什么,坏之前有什么异常。这对诊断故障是有帮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都可以,版型差不多的,线却不一样                       没有这检测脚有些板子触发会掉电

是的,此信号不正常 适配器 开机不到显示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人为造成的ADAPTER_ID对地短路故障真是要人命,说明修之前问下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要知道客户自己 ...

确实确实,中间加了个同行,同行一般不会告诉之前的情况

网友:
楼主看到的问题真的想不到呀

网友F:
这个表示真的没有遇到过,但是中间针直接接地应该不会导致很严重的损坏,最怕是19V直接接到了中间针脚才是最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示真的没有遇到过,但是中间针直接接地应该不会导致很严重的损坏,最怕是19V直接接到了中间针脚才是 ...

19V到中间针,EC会直接冒烟。。。。。。。

网友:
这个信号还以为没用呢.  以为联想的机器中间的这个针没用

网友:
这个真的是偷一回见,不过一般会量下确认下哪个是供电,哪个是地

网友G:
中间针是信号还是个波形

网友:
高手,不错,挺厉害的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间针是信号还是个波形

是电压不是波形,,,,,,,,,,,,,,,,,

网友:
确实确实,中间加了个同行,同行一般不会告诉之前的情况

网友H:
新手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I:
CPU坏了吧,这种都不好修呀

网友J:
那个中间针应该是电源识别信号吧?直接对地了肯定开不了机啊

网友K:
修机的时候 最好确认是客户用坏的 还是别人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坏了吧,这种都不好修呀

举报有人灌水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机的时候 最好确认是客户用坏的 还是别人修过的

同行不跟你讲那么多呀呀

网友:
这是二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中间针应该是电源识别信号吧?直接对地了肯定开不了机啊

您真聪明,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不客气,也静候您的分享

网友:
我回来想了想,发现还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L:
以前客户补休的机器我都这样换线的位置的

网友M:
说明搞维修的心细有多么重要

网友:
一根线引发的血案

网友:
主要是哪个去把这个线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线 难道是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前客户补休的机器我都这样换线的位置的

原来是你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说明搞维修的心细有多么重要

是的啊,有时仔细观察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
单用适配器会掉电

网友N:
看来联想的中间针还是有点用的呀。。。碰到这种还真是蛋疼,如果不能及时发现,真是要修死人的节奏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细路清,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能不会往这想

网友:
这个信号如果没注意,真的会修死人

网友:
这个还是不够细心啊,起码要看下排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联想的中间针还是有点用的呀。。。碰到这种还真是蛋疼,如果不能及时发现,真是要修死人的节奏

是的呀,现在这种机器我都习惯性的量一下中间针了

网友O:
这个问题不常见啊  线头装错了,还是故意的  估计价格没谈妥。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问题不常见啊  线头装错了,还是故意的  估计价格没谈妥。

有可能滴,这个手法不走寻常路

网友:
那蓝色的线接地不短路么。。插电池还能开机的

网友:
隔着屏幕都感觉得到疼

网友:
同行人为故障,这个坑有点大。

网友:
这都成查出来,看来做手脚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网友:
电源接口引起的?

网友:
这是上家换了根线,一般这种问题查不出来啊,你能想到是线的问题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人为造成的ADAPTER_ID对地短路故障真是要人命,说明修之前问下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要知道客户自己 ...

是的,不是楼主说,我都没想到,同样的接口,还有不一样的型号,下次更换接口要注意留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此信号不正常 适配器 开机不到显示就会掉电

强拉ACOFF,没啥卵用,会导致充电一会就不充电,我以前修过,不找到问题根源,就是这样。楼主厉害了

网友:
掉电确的确麻烦

网友:
之前搞了几台了

网友:
捡钱也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
厉害啊 这都可以修 我这样就没头绪了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