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650主机 14088-1 BIOS

楼主(2019-06-15):
机器型号:戴尔3650主机

版号:14088-1

故障:开机风扇停了一会儿,再次触发也是停了一会儿

过程:换过电源、换过6代台式机CPU、换过内存条无果。论坛上有一个BIOS,准备下载开刷,发现BIOS配置状态不对最后自己下载官网BIOS,并分离合成,再次激活,刷上去风扇狂转,2-3次反复重启到亮机位置,亮机后风扇转速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ios被你玩得牛牛,什么时候指导一下我

网友(2020-07-03):
EC是什么型号?是不是IT8617E,有图纸没有

网友:
10秒亮机   不错   谢谢楼主

网友(2021-08-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戴尔bios是怎么合成的,求指教

网友A(2021-10-02):
BIOS  会引起没得CPU电压???我今天有一台 没得CPU电压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刷了楼主的BIOS  居然有CPU电压了   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会引起没得CPU电压???我今天有一台 没得CPU电压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刷了楼主的BIOS  居然有CPU电压了   可以正常开机了

这是正常,大多数6代CPU以上的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板载CPU里面南桥模块或者300系列的独立南桥读取BIOS程序,BIOS程序不对,造成南桥不发出正确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常,大多数6代CPU以上的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板载CPU里面南桥模块或者300系列的独立南桥读取BI ...

                   明白了

网友(2022-04-05):
这个bios好用,原来电脑故障:安装系统卡34%以后特慢,最后提示扩展类文件不完整或已被窜改,执行终止!内存使用率卡在7%-9%,换cpu,内存无果,最终刷bios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C:
bios是好的刷开机了集显花屏奇怪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C:
bios是好的刷开机了集显花屏奇怪

CPU坏了吧,换新CPU试试,十有八九U里面集显模块损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