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NAS机子坏了,数据要怎么取出来呢?(附恢复软件下载)

楼主(2019-06-1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群晖NAS出问题后,硬盘是好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将硬盘上的数据取出来,有时可能也会做一些删除的动作,今天就教大家下一个恢复软件来提取群晖NAS出问题后的硬盘数据,今天讲的是没有做阵列或是只做了RAID1的情况下来操作的。

至于阵列遗失的恢复操作今天先略过!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运用的软件UFS Explorer Professional Recovery,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运用过,今天就教大家来体验一下。

有需要软件的大家可以关心私信我!

恢复软件

正好今天手上有一个群晖NAS的机子出了问题,所以给大家做个演视

找到客户所需要的那个分区并双击这个分区

然后出现下图:

看红色小框里的标志点一下,然后看下面的文件目录出现一个个小的可选择的小框,然后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先查找一下,确定完打钩选择。

选择完毕后就是将数据导出了,倒出时要在目标盘上建一个文件夹

选好以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跳出新窗口

点击小框内的图标可以改变储存的路径,选择完毕后,点击右下方的OK就行了。

剩下的就是等待漫长的时间了

如果是数据错删除,也可以运用这个工具进行扫描试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选择遗失数据的那个分区,点右键有一个RECOVER LOST DATA选项

然后会出现

然后是也就是等着扫描完毕后看结果,这里只是做一个测验,大家看一下

上图的底部是扫描了多久,还剩多少时间

扫描完以后会出现上图的内容,因为这儿只是做一个演示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要恢复的内容,向外导出可以参考最上面的几个图。

今天东西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小白来讲绝对有用,大神跳过!

如果是因为NAS的RAID信息遗失可以私信我

网友:
买台新手机器 硬盘拔过去装下系统就行

网友:
没用,真遇到问题还得返厂。玩群晖最绝望的就是碰到数据恢复的时候。
win的话还简单点

网友:
就算恢复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硬盘装下这些数据,正确做法是应该马上买一个新的机器,把老硬盘装进去。

网友:
unas就好点 系统数据分离

网友:
群晖系统和数据都分离的 数据都在数据分区里 插入黑群晖数据马上出来 根本不用倒

网友:
再买个群晖,把原硬盘插上就行了,所有东西都在,一样也少不了

网友:
硬盘接到Linux系统的电脑就能读出来了,没那么麻烦

网友:
怎么获得这个软件

网友:
组了软raid的怎么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