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电梯门机问题和维修方式

楼主(2019-06-15):
1. 电梯既不能关门,又不能开门。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控制电路熔断器1RD、2RD或门机电路熔断器11RD过松或熔断,拧紧或更换;
②门机传动皮带打滑,张紧皮带或更换;
③门机电动机DM破坏,用万用表M3、M4之间直流电压为110V,而门机不转,说明电动机破坏,加以修复或更换;
④门机电阻RMD断丝不通,更换电阻RMD;
⑤门机电路个别连接端点(M1或M2或M3或M4)松动脱落,拧紧使线路畅通;
⑥在基站用钥匙无法开、关门,如果将22、24点短接,电梯关门或将22、32短接,电梯开门,说明厅外钥匙开关DYK接点接触不良或折断。若接触不良,可用无水酒精清洗,并调整接点弹簧片;若接点折断,则更换DYK。

2. 到站平层后,电梯门不开。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二级开门限位开关2KM破坏,使开门继电器JKM不能得电,电梯无法开门。短接两点38、01检查确定,能开门,说明2KM破坏,更换2KM;
②继电器JKM破坏,更换JKM;
③开门电气回路出现问题,如运行继电器JYT常闭接点不通等,给予排除;
④开门区域永磁继电器(俗称干簧管)破坏,使开门控制继电器JMQ不能吸合,其常开触点仍断开,继电器JKM无法得电,而不能开门,更换开门区域永磁继电器。
3. 按下关门按钮,门不关。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关门按钮AGM接点接触不良或破坏,短接两点23、24检查测定,然后修复或更换;
②三级关门限位开关3GM破坏,使关门继电器JGM不能得电,电梯无法关门,短接28、01两点检查测定,能关门,说明3GM破坏,更换3GM;
③关门继电器JGM破坏,更换JGM;
④启动开门继电器1JQ破坏,其常开触点1JQ仍断开,JGM无法得电,因而不能关门,更换继电器1JQ。

4.电梯已接受选层信号,门关闭,但不能起动。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轿门闭合到位,但轿门联锁开关KMJ未接通,门锁继电器JMS不能得电,因而不能起动,调整或
更换开关KMJ;
②厅门未关闭到位,厅门联锁开关KMT未能接通,门锁继电器JMS不能得电,因而不能起动,重新开关门,如不奏效,应调整门速或门锁开关KMT;
③门关到位,但门锁开关KMT出现问题,排除或更换门锁;
④运行继电器JYT出现问题,修复或更换JYT。

5.门未关,电梯能选层启动。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门锁继电器JMS有卡阻常吸不放,排除和更换继电器JMS;
②门锁开关KMT触头粘连(微动开关的门锁),排除或更换门锁。

6.电梯在行驶途中忽然停车。
检修和排除方式:门刀碰撞门轮,使锁臂脱开,门锁开关KMT断开,门锁继电器JMS失电,电梯立即停车,调整门锁
滚轮与门刀位置。

7.开门速度无变速。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开门一级限位开关1KM破坏,更换开关1KM;
②开门分路电阻RKM断丝不通,更换电阻RKM。

8.关门速度无变速。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关门一、二级限位开关1GM、2GM破坏,更换1GM、2GM;
②关门分路电阻RGM断丝不通,更换电阻RGM。

9.开关门速度变慢
检修和排除方式:开门机皮带打滑,张紧皮带。

10.开关门时门扇振动大。

检修和排除方式:
①门滑轮磨损严重,更换门滑轮;
②门导轨变形或发生松动偏斜,校正门导轨,调整、紧固导轨;
③地坎中的滑槽积尘过多或有杂物,妨碍门的滑行,应清理滑槽;
④门锁两个滚轮与门刀未紧贴,间隙大,调整门锁。

网友:
居然还有修电梯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