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2010年 820-2850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9-06-15):
顾客送来的时候,说这个机器用的时候,如果正常,可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没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无限重启

有时无限重启几次,可能又会恢复正常,可是用了一段时间又会重复一样的问题

送去给几个维修店,都检测不出问题

这个我遇过几台,同样的问题, 觉得应该是个小通病

所以直接收下机子,拆机 , 靠近CPU的位置

这个330电容比较短,普通的330比较长,也可以使用,焊接比较麻烦一点点
我有挺多A1278 旧的料板,喜欢找这种电容,所以拆下可以直接装上,因为中间多了一个焊点

普通的330装上是这个样子

装机,开机没问题,跑一阵子没问题了就直接交给顾客
这种不需要测试太久, 因为有时候可以几个星期都没问题

但是我这种解决方式,没有返修过

各位可以尝试

网友:
机器老师傅才有的经验,收下了

网友A:
CPU的供电滤波电容吧。

网友B:
之前是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记住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供电滤波电容吧。

显卡的,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怎么发现的呢?

第一台机器,耗了我很多时间,换了很多芯片
都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是一个国外论坛技术分享上面学习到的

但是在迅维网没见过这类的问题,所以我才分享

网友:
是哪个国外论坛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牛皮  我这个算不算灌水

网友:
谢谢老师傅分享经验  下次自己遇到同样的问题试试

网友:
电容漏电容量不够也很正常,这种都是经验才知道电容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最不好解决的,不稳定,换这换那的,都不一定好

网友:
牛逼了,希望下次碰到能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最不好解决的,不稳定,换这换那的,都不一定好

对,刚开始的确换来换去。
还好客户很配合,试了几个星期,不行再返修
现在已经超过1年多了,没返修

后面这个解决了他的问题,我也修过几台一样的问题。
提到顾客描述的问题,直接换330,没返修

网友:
最怕这种偶尔出毛病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苹果维修400元起  价格不高

网友:
主楼无私分享,分享经验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 加分支持

网友(2019-09-17):
不定时重启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5981-1.html

网友(2020-03-21):
这种问题是不好找 不如不开机

网友(2020-05-2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2021-12-29):
学习了 下次遇到不走弯路

网友(2023-02-20):
不知道好使不 明天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