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30P NM-A031 触发0.04 附送全套BIOS

楼主(2019-06-15):
联想Y430P NM-A031 上电0.047  指示灯亮。给客户报价后开搞, 测内存供电没有, L501挂了,找了个装上去通电烧了,有短路啊,送钱的嘿嘿, 烧鸡发现后面Q501边上电容挂了,更换OK, 通电刷刷刷的 ,此贴完结 附送此板买到的 和备份到的BIOS  ,都是能用的。赚点分,没分下图纸了都 哎哎 y430p nm-a031

网友:
此BIOS里面 有我买的一套BIOS 和 电脑备份出来的一套BIOS 都是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急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了,修过好多 了呀

网友B:
楼主这公共端大短不是触发到0.04应该说是插上可调源电流到0.04待机都不正常何来触发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 了,修过好多 了呀

备注下!通病直接干

网友D:
大短路。很好修的。一般看到CC灯长亮。就开心了很多

网友E:
这种问题,为什么要刷 bios呢,卖bios不是浪费钱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公共端大短不是触发到0.04应该说是插上可调源电流到0.04待机都不正常何来触发哦?

他这是二极电压微短,上电0.047没毛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这是二极电压微短,上电0.047没毛病吧

仁宝典型的0.04隔离保护,你认真看那是上管边上的一颗电容是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注下!通病直接干

通病么, 没注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公共端大短不是触发到0.04应该说是插上可调源电流到0.04待机都不正常何来触发哦?

不是,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左右,然后按开机,电流升到0.04-0.05。一开始没拆机的时候硬盘在上面,按开机后电流能到0.2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很好修的。一般看到CC灯长亮。就开心了很多

关键这玩意接到手, 插可调电源,CC灯不亮啊,哈哈, 按开机电流能升到0.25左右一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为什么要刷 bios呢,卖bios不是浪费钱么

嘿嘿, 那天太忙了,那客户催死了烦人,  目测没啥烧的,先刷个BIOS试试呗,刷了没用在说呗 嘿嘿

网友:
通病  学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20-05-23):
很精彩,以后多学习学习

网友(2020-08-17):
不孬我的也是 这个烧了   报价 500给 顾客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