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书本型的维修方式简述(太难得了!)

楼主(2019-06-15):
最近维修了一批西门子6SE70系列的变频器,在维修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心得,测验了一些数据和画了些草图,特分享给大家。

1.草图

这是电源草图,电源电路采用传统的UC3844作为震荡芯片,产生28V和风扇电压输出。N5为MC33167 产生5V的工作电压。开关电源比较简单。

2. 电流检测电路

11KW的70机采用T4 T5作为电流检测互感器,A1为电流检测陶瓷片上面有2个运放电路,11KW的电压检测也在这里。

维修实例:上电就报F011(过流)11KW

上电就报光流,一般说明不是驱动电路报出来的,直接拆掉一个互感器,上电不报过流了,说明此互感器或者A1有问题,更换此互感器,问题没有排除,将A1陶瓷片拆下来,上面一个A7开路,更换A7,问题排除。由于没有A1的具体电路图,在此不作分析,此问题非常常见。

22KW 上电就报F011

此功率的70机采用有源互感器作为电流检测产生信号,因为在单板维修中已经拆除了互感器,所以可以排除是互感器问题,测量运放TL084 1和7脚,发现7脚为高电平输出,检查其正向输入端为15V搞电平,将丝印为JYS的贴片二极管更换,问题排除,由于其二极管击穿,15V电压加到放大器同相输入端,放大器输出端1脚输出高电平,所以引起上电就过流保护。现付上A1陶瓷片的在路静态电压:

1=3.9V 2=4V 3=空脚 4=4V 5=4V 6=0V 7=0V 8=0.27V 9=-15V 10=+15V 11=0V 12=4V 13=0V 14=0V 15=4V 16=4V 17=4V 18=0V 19=4V 20=0V 。

3.22KW电压检测电路,此电路比较简单,采用运放082检测。

母线电压经过几只750K的电阻进行降压进入运放082的同相输入端,其输出端输出2.7V左右的检测电压送入到CUVC板。

实例:

上电显示F002,查看r006参数显示为12V,说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将几个750K的电阻脱开测量,其中一只已经开路,更换此电阻,问题修复。

4.驱动电路

此为驱动电路草图,只画了其中一部分,6脚陶瓷片不带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11脚陶瓷片带检测电路。

实例1,单板上电,不接主板,其中1路静态电压为+5V左右,其它几路正常。

此问题有点意思,没有驱动脉冲为什么会有+电压产生,难道是驱动光耦已经工作了,查看电路图,将陶瓷片的1和2脚短路,发现电压马上回到正确的-5.4V,到此说明陶瓷片工作正常,那为什么驱动光耦在没有脉冲的情况下会导通工作呢?看下图:

这是主板下来的驱动脉冲缓冲电路,此电路很简单,用一个丝印为6C的三极管作为缓冲电路,测和有问题的那一路驱动相对应的三极管6C,发现其C E极漏电,更换6C,问题排除。由于6C CE极漏电就会使驱动光耦A1458初极内的发光二极管提供工作回路,内部发光二极管工作,陶瓷片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实例2.静态电压正常,动态电压6路所有没有。

此问题一般为驱动电路供电出现了问题。驱动电路供电电路有HCF4047组成的振荡器,此HCF4047的工作电源为15V供电。

L4974第11脚工作组电压由开关电源提供,测验其11脚电压正常,20脚输出为0V,其他各脚均不正常,由于没有时间分析L4974的工作原理,所以就查其外围元件,发现V8已经击穿,更换后工作正常。

L4974正常工作电压:

1=26.7V 2=3.1V 3=15V 4=5.1V 5,6,15,16=0V(接地) 7=4V 8=3.85V 9=5V 10=0.8V 11=27.7V 12=0.45V 13=5V 14=12V 17=10.5V 18=2.3V 19=0.3V 20=15V

此驱动电路拆除模块运行屏蔽方式很简单,只要将2个11脚的陶瓷片8脚外的管压降检测二极管V213 V223负极与各自的陶瓷片5脚相联就可以了。

模块触发波形图:

实例3 75KW驱动无规律报F025问题。

此电路没有采用陶瓷片,其实工作原理和陶瓷片是一样的,只不过6路驱动都有检测光耦A1458,此机务规律报F025,看起来问题很难排除,在报问题后,测量6个检测光耦6脚输出都是低电平,一时无法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一路,干脆将6路A1458第6脚所有与其5脚人为短路,模拟6脚永远是低电平,经过试机,不再出现F025报警,到此说明问题其实在驱动板上,和主板没有关系,在屏蔽掉F011报警信号后,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用示波器测验任何一路驱动波形时都会报F025,现在将光耦6脚接地后测验波形相当正常,也不报任何问题,说明脉冲放大电路所有正常,问题局限于检测电路,那到底在哪一路呢,试将6个光耦逐一断开其6脚接地,分析U相下桥的A1458马上就报F025,为了验证是不是这一路报出的问题,将其他5路光耦所有恢复原状,单独将U相下桥的光耦进行短接,经过反复试验,没有报问题,更换其光耦,问题修复。

现在附上6脚陶瓷片图和不在路电阻检测图。

由于时间仓促,难勉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抄袭我文可耻,转载应注明出处

网友:
有70变频器内部电路图吗,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