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S 报警7声刷BIOS无效 尝试屏蔽板载内存完美亮机

楼主(2019-06-15):
简明扼要  ,测试图中5个需要移动的10K电阻,对地的就需要移动到旁边的3,3V高电位上,已实测为准,   本来在高电位就不需要移动,原则是5个点位都上拉3,3V电位就屏蔽成功   ,    借鉴论坛已有的电位图直接操作 附件 联想T440S. NM-A051 8M

网友:
还是硬改靠谱!

网友:
这机器改过一次。。。。。。。。。。。。。。。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

网友A:
只改几电阻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能改一大堆地方,看着就狗血,还有个方法是改BIOS也行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改几电阻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能改一大堆地方,看着就狗血,还有个方法是改BIOS也行的。

改电阻其实最好用!

网友C:
碰见几次不同的扳都是颗粒虚焊的,重植就好

网友:
这个上次搞了但是没有成功,以后看楼主主的呀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 改电阻根据什么原理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电阻其实最好用!

这段话是说,有些机器,实际维修中遇到一些机器在bios里面屏蔽spd失败,是么。,我猜测,是否某些机器,在bios里面对某些品牌的内存,不支持,没写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见几次不同的扳都是颗粒虚焊的,重植就好

加焊不行么,为啥要重植呢,是进水腐蚀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段话是说,有些机器,实际维修中遇到一些机器在bios里面屏蔽spd失败,是么。,我猜测,是否某些机器,在 ...

硬改比软改靠谱!只要支持硬改的,建议硬改

网友E:
红点位置代表上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点位置代表上拉吗?

看下点位 或者表测试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收藏了这个师傅可没教

网友:
是的!硬改是一步到位的解决问题,软改省点劲

网友:
可以的  有需要的可以借鉴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红点位置代表上拉吗?

红点位为上拉电位1,绿为0电位,当 采用不同类型的内存芯片时1-0 的组合都不一样,变通实测 通杀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点位为上拉电位1,绿为0电位,当 采用不同类型的内存芯片时1-0 的组合都不一样,变通实测 通杀11111

11111直接干掉板载了!

网友:
前几天我的换主板了啊,

网友:
直接卸掉板载内存行不行》?

网友:
板载内存坏了。直接硬掉了。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