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WE AMD A4处理器 USB不能用

楼主(2019-06-15):
华硕 X550WE AMD A4处理器 USB不能用 只有两个接口 阻值正常 加焊CPU 也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哥这里的咸鱼已经被人捡光了,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网友:
三板斧砍完就按时序老老实实修

网友:
条件都正常 重点排查u 这个u的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查一下cpu的USB模块供电啊

网友:
查完条件不妨换个U口,今天才遇到个thinkpad条件正常不能用的,换个U口好了

网友:
Usb难道不是桥管的吗

网友:
6楼说的不错,USB接口还是要查的,防止断裂等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u试下啊

网友:
这款CPU可能性极大 , 不过某宝的CPU真的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插USB设备USB供电就没了,短接供电也不行,USB上的电路都查了,也没找到问题,最后换板了。

网友:
接口,条件ok就cpu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