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梯困人问题的维修过程分析!(新手必看)

楼主(2019-06-15):
报:已困人2小时
查:不在门区停车,轿厢地面高过一楼地面20cm左右,开门放人,五方通话失效(判断为机房分机问题)
修:关门后恢复正常 ,
问题码为:安全回路断开,门锁断开。
呼梯试验,电梯从1层到9层附近再次出现问题。主板显示安全回路断开。测量发现安全回路火线电压到限速器开关开始下降,到地坑开关结束几乎将至0.短接安全回路导致保险烧毁,怀疑主板短路。但是主板高压监测点无电压。怀疑主板问题。将主板安全回路插头拔掉直接测电压依然没有电压。测量110V AC电源电压正常安全回路阻值最大24Ω。换新保险后发现保险发热,
测量安全回路电流为8A,更确定短路。怀疑插件版问题,与正常电梯对调问题依旧。
再怀疑插件版上插件有短路,逐个拔掉与安全回路有关插件,发现拔掉其中几个的时候,电流将至正常水平。但不确定短 路点。后将变压器110V输出零线摘掉后主板显示正常。
于是判断为对地短路。再讲底线接上。检查短路点。显示在机房到地坑以及地坑以后。先不看井道电缆,直接到地坑测量插件,发现某针脚对地电压太低(井道急停忘记复位,遂将井道急停复位,厅门开着)后拔下又插上,测量所有针脚均正常。于是判断短路在地坑到机房以及后面的位置。从地坑出来关门后电梯恢复正常,随机运行40分钟,未再犯,到了早高峰又运行1个多小时未再犯。运行一天到傍晚没有再次报修。

网友:
修电梯的不都先开安全灯来没来 门锁灯来没 来了就断电送电放人 没来就扯根短接线 检修一开平层放人 撒子修不修都要先放人 端子点不都是打电压 一有对地一头插件慢慢找嘛 有你啷个费力

网友:
我是被你文章的第一句话吓到了

网友:
英威腾主板,莫拉克的变频器,爱默生组装厂,鉴定完毕

网友:
不能联机监控吗?安全回路在程序里面一监控不就看到了,

网友:
大哥说的好高深。 最后总结一下,换了啥。 哪个保险烧了。多简单。搞那么多名词。我这样的小白听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