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UX310UV不充电 一时能充一时不能充

楼主(2019-06-15):
ASUS  UX310UV不充电 一时能充一时不能充   单独用电源和电池也都 正常开机   充电芯片是BQ24780S 上网查了一下也有人遇到过一样问题的,难道是通病,没有图纸,下好图纸上传数据,请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换充电芯片再说

网友:
查到EC的电池总线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直接换玩芯片再试。

网友:
更换充电芯片试下 。。。。。感觉通病  。。。

网友:
先换电池    换完电池不行   换充电芯片     再不行查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修好了,加焊了一下充电芯片与及旁边上的电阻一直都 能充了直到充满了,应该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换过就再干下充电芯片,再不行就干EC了,没图纸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充电芯片出问题的概率最高,换了再说。ACDET不在正常的电压范围之内也会不充电

网友:
其实充电很不好修很多总线有波但就是有问题

网友:
先换电池    换完电池不行   换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