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H61M-DS2死不过内存!

楼主(2019-06-15):
一块技嘉H61M-DS2 REV:2.2,故障是不过内存!

接蜂鸣器会滴滴叫连续的。实测VCC1_8_PCH总线电压1.8V,vcc1_05_pch桥供电1.1V,内存供电1.52V,VCCSA
1.06V,VCORE 1.1V,VRMPWRGD 3.3V,PCIEX1上的时钟0.4V  PCIE_RST为3.3V,+5V +12V检测电压2.95V(在这个版本上是正常),看起来都没问题,接下来,测了
SMBDATA ,SMBCLK都是标准的3.3V,还有VDDSPD,两槽都是3.3V,没问题。到这儿已经觉得是铁板了。

只好刷BIOS,换芯片25L3206  25Q32BV,换了再刷,都不行,只装一个BIOS芯片也试过都一样。

再仔细测CPURST 1.1V,再测内存的DDR3_RST,1.5V,再测内存的六个时钟,0.3V左右,感觉不对,对比正常的这样的板,内存的时钟开机时是从0.4左右跳变到1.5V左右就正常显示了,再测集显供电VAXG电压为0V,心想应该不会是CPU核显电压没出来的原因吧,连续换了两个95836都一样。  按时序应该是先过了内存CPU的核显供电0.45V左右才出来。所以和这个关系不大应该。
心塞,再细测DRAM_PWROK由1.5V分压出来1.1V左右也正常,不知道这个故障算不算是内存时钟故障,DDR3_RST都有了,DRAM_PWROK也有了,没办法了,换了一个25M晶振,还是一样。。。
不死心,继续测IO的80脚CLKIN为1.75V,78脚PCICLK为1.68V,也正常看起来。。。

没辙了,困扰了好多天,没想到招,上来请教一下,哪位前辈有遇到没有,给点提示,或是来讨论一下也行,多谢多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看来这个有点难,希望有老司机看到,谢谢!

网友A:
换多条 内存试下,洗板水刷下槽,CPU针脚有没有歪斜 洗板水刷下U槽  换个U  很多U坏还可以内存报警的
这些小细节做足 基本都OK的了

网友B:
VCC1.5v and VCCSA fail. Check 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多条 内存试下,洗板水刷下槽,CPU针脚有没有歪斜 洗板水刷下U槽  换个U  很多U坏还可以内存报警的
这 ...

当然,换了不下3个U 1610 530 2030  630,4条内存,内存槽很干净,反复插了好多次。我正想去你的空间给你留言请教一下呢。看还有没有其它没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5v and VCCSA fail. Check it

VCC1.5v and VCCSA 基本在正常范围内啊朋友,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多条 内存试下,洗板水刷下槽,CPU针脚有没有歪斜 洗板水刷下U槽  换个U  很多U坏还可以内存报警的
这 ...

CPU针脚没断针,也没有很明显的弯曲,会是CPU座空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1.5v and VCCSA fail. Check it

VCCSA是0.96V,没有1点几,写错了,是正常的。

网友A: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 报警声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 报警声一样的?

插不插内存是一样的声音,间隔时间一样,连续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插不插内存是一样的声音,间隔时间一样,连续短的

要上波波 才行了  这些 我的三板斧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上波波 才行了  这些 我的三板斧没辙了

你在我心里可是前辈是大神啊,我看过好多你的贴子,很到位很精辟。。。我们才是三板斧啊,,,没事,搞不好算了,看以后有谁遇到了就学习一下经验了,谢谢!

网友D:
连续短声,跟我见过的技嘉B85-HD3一样报警声,我原来以为主板坏,最终发现是  CPU   I5  的集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续短声,跟我见过的技嘉B85-HD3一样报警声,我原来以为主板坏,最终发现是  CPU   I5  的集显坏。

谢谢提醒,不过我已过换过四五个CPU试了,CPU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E:
加焊cpu座子吧,不行拆零件

网友:
会不会与USB检测有关

网友:
现在这种台式机主板还有人修吗

网友F:
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SMBDATA ,SMBCLK。看看有没有波形。华硕经常修到电压正常没有波形的,是两个三极管问题

网友G:
(我能问一下这板卖吗?我来玩玩 )
插不插内存喇叭声音都一样
应该是都没正常读取到内存SPD信息

技嘉双BIOS 的两个BIOS 一起刷 不要偷懒只上一个 有些会不亮
打一下 SPD供电 保险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
SM BUS 总线 打下阻值有没有断线
另外技嘉主板 USB_OC 不正常也可能引起不过内存
不行就该 撸小乔

网友H:
系统管理总线能否到达PCH  对地组织是否一致 USB OC也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统管理总线能否到达PCH  对地组织是否一致 USB OC也注意下

多谢宝贵的提醒,已查VCC1_8_PCH到PCH四周的各电容电阻引脚,电压基本都正常,USB前后置对地阻值都是562,USBOC电压都是3.22V,没找到新突破点,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SMBDATA ,SMBCLK。看看有没有波形。华硕经常修到电压正常没有波形的,是两个三极管问题

这两个信号电压都有,不过没有示波器测到底有没有波形。。谢谢你。

网友:
已反复刷过,只装一个BIOS也试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能问一下这板卖吗?我来玩玩 )
插不插内存喇叭声音都一样
应该是都没正常读取到内存SPD信息

谢谢你,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声音,连续的短的。  两个BIOS都刷了没偷懒。USB_OC电压3.22V,各USB对地阻值562,SPD电压3.3没问题,SM BBUS阻值就没打不太熟悉,能提示一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cpu座子吧,不行拆零件

没有BGA台啊,兄弟的意思是座子空焊或断线。。。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上波波 才行了  这些 我的三板斧没辙了

还在三板斧 ,早就奥特了 。现在都是思路维修

网友:
其它牌子H61主板我也遇见过一样的问题,供电全正常,不知什么问题,如果不是 桥 的说有 大神 能说下吗?

网友:
讲英文的好像是统货大神   你按他的思路先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能问一下这板卖吗?我来玩玩 )
插不插内存喇叭声音都一样
应该是都没正常读取到内存SPD信息

SCL,SDA有电压不代表有波形,上假负载打scl sda的二极体是不是500-600之间

网友:
你这没示波器 真不好判断,有条件赶紧上个波波 测测                 都不知道正确跑马动作有没有

网友:
条件满足后这种问题不是CPU座的问题就是PCH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都是高手

网友:
看来是个疑难杂症

网友:
把它抛弃吧   不要搞了  换新版

网友:
你听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报警声

3月16日 上午9点50分.rar

网友:
内存槽到U座的线路会不会有断线?仔细看下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
不考虑价值,只是想验证下哪里问题,建议做桥或者换桥。同种故障板(h61m-ds2)遇到一些,除了桥和u座没动,其他地方都OK,内存不过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能问一下这板卖吗?我来玩玩 )
插不插内存喇叭声音都一样
应该是都没正常读取到内存SPD信息

这个板spd直连3vcc无保险电阻;只有干桥或会好,芯片板卖60,干不好卖10块,价值有限,这从来不干H61的桥

网友J(2019-07-17):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spd直连3vcc无保险电阻;只有干桥或会好,芯片板卖60,干不好卖10块,价值有限,这从来不干H61的桥

h61的坏板还能卖60?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SMBDATA ,SMBCLK。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换多条 内存试下,洗板水刷下槽,CPU针脚有没有歪斜 洗板水刷下U槽  换个U  很多U坏还可以内存报警的
这 ...

酒歌,你信不信小罗能帮他秒了  楼主加我QQ备注一下论坛ID 1956936036

网友:
引用 网友K:
酒歌,你信不信小罗能帮他秒了  楼主加我QQ备注一下论坛ID 1956936036

楼主卖他 180

网友:
CPU针脚  注意:内存上还有个RST信号别忘了.  板后面有没有断线,或者划痕.

再不行把二个BIOS芯片都换了,试试.

网友:
我来看 大神们如何装逼的

网友:
我大把多,不要,不过是说真的,包修好,加我吧

网友:
打到CPU的AD线阻值啊 还能怎么搞

网友:
别折腾了 直接换块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h61的坏板还能卖60?

不动桥  65

网友:
解决了吗   ,我也遇见好多板子  不过内存   总线的2个3级管也换过, DRAMPWROK也OK
SPD 3.3  BIOS也刷过了 ,小8脚之类的 也取了  不清楚还需要那些条件  ~

网友:
也有处理器接触不良,断针,换座可以了

网友:
换U试下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