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进入睡眠就关机

楼主(2019-06-16):
老机器最近升级了固态盘,换U,加内存,一般办公用够了,就是不能进入睡眠模式,进睡眠必关机,重新启动都提示上次错误启动,系统换了几个也不行
请大神们出手指点下该怎么搞

板号:LA-4142P   EC:KB926QF CO

网友:
有试过这样问题的吗,说说怎么能搞好,谢谢

网友:
已解决,原来上家修换过EC,应该是用CO代换原机D3了,现把EC换成D3试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