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背面显卡供电芯片旁边小料被人为撬掉了求告知参数

楼主(2019-06-16):
如图,求手上有此板的大佬告知下红圈处这个小料的详细情况!谢谢!(已确定掉料为一电容,已补上,继续查找排除故障中,感谢各位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
E540,待机正常0.012,触发0.18左右不动,除独显电感供电外其他所有电感电压都有,论坛有二例相似情况,都说是刷bios解决,但刷了各种原厂,官方bios都一样故障!无意中发现这个小料被人为撬掉了!虽然即使补上希望也低!但有点线索就应该先解决掉再说!估计桥问题机率高!

网友A:
是一个电容                                我有料板 对比看的

网友B:
一个小电容,正在修此机

网友:
一个小电容

网友:
是个电容

网友C:
电容而已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电容                                我有料板 对比看的

谢谢,查看了下其他平台的主板外观图,看色估计是个电容,应该没什么影响,虽然不是滤波电容,已补上,没有改观,看来还是要动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而已应该不是大问题

谢谢,看来要动桥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而已应该不是大问题

谢谢!已补上电容,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电容,正在修此机

谢谢帮助,主故障不是这个料。

网友D:
去下载个图纸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下载个图纸看一下就好了

板上没丝印料号,没点位,这种小料很难查的,除非那位置只有一二个可以根据图纸猜估,多的话就无法准确判断了,电容无所谓,电阻的话,不知道阻值就头大了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找张图纸看看呢?这个就不用请人家拍图片吧。

网友:
不知道 最后的结果如何

网友:
电容补的话,最好是看下图纸,注意电压的一些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找张图纸看看呢?这个就不用请人家拍图片吧。
我有下载图纸,但是:主板上的大部份小件小料并没有丝印编号,不是象有的主板所有元件都有丝印料号,那么在一堆无编号的小料中你如何能决定哪个对应的是图纸上的某编号的元件呢。。。至少我目前还没那个能力或者说不会这种方法

网友:
翘掉了电阻。 电容不补也行

网友:
打开图纸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