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E5-551G,LA-B221P,不跑码维修。附ECbios

楼主(2019-06-16):
同行拿来的机器,说风扇能转不显示。

拿掉电池上电0.8几,无跳变。

很明显没跑码,拆机先刷bios,现象一样。慢慢测吧,不跑码先测量PLTRST,实测没电压,AMD主板没平台复位下一步应该测FCH_PWRGD.

测到电压在1.2V左右乱跳,一下子0.8一下子1.5.肯定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

根据时序,应该是VRM发出VGATE给EC然后EC发出高电平的FCH_PWRGD给桥,然后桥再发出复位。

测EC74脚VGATE也有3.3v、那么为什么EC发出的FCH_PWRGD为啥一直乱跳呢,会不会是桥不正常呢。翘起32脚再测,发现是EC本身输出乱跳。那就先换个EC试一试,型号是KB9022,带程序。料板拆了一个同型号的刷上官网提供的BIOS提取出来的ECbios,谢谢平头哥帮忙。

换完再测还是一样的情况,卧槽,最后放大镜看到32脚连到两个空焊盘,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都是没装的,电阻另一头连到PU702的5脚PG脚。图纸跟主板的版本号不一样图纸没有标。没办法试一试翘起EC32脚,然后把电阻接上,让PU702控制FCH_PWRGD信号。

改好后通电电流跑上了2A,接屏亮机了。

装起来还给同行。同行的机器也报不起价,只能这样快速解决了。最后放上官网提取的ECbios

网友:
下面的图片重复了,麻烦版主帮忙删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人为故意的吧

网友:
装上电阻就好了嘛?

网友:
这样的也有呀,真的想不到呀,看来得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修的不错。这样飞线要注意绝缘要做好。

网友:
楼主时序学的不错!

网友A:
听超哥说你是高手,今早一看,果然,算是另类的方法

网友:
思路活的很啊 ,   要是死修 不知道修到什么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超哥说你是高手,今早一看,果然,算是另类的方法

大佬过奖了,没找到根本问题只是偷懒的做法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过奖了,没找到根本问题只是偷懒的做法而已

对,根源问题是没找到,但现在的维修根本没时间让我们去找原因,除非客户的银子到位,站在我们维修人员的角度看这是不完美的,有强迫症的人我相信修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也会有疙瘩的,哎没办法,电脑维修越来越不值钱了,原来的EC我估计也是好的,而EC的32脚,估计PCB板层微短或与之相连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这样稳定 吗 就怕出现死机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根源问题是没找到,但现在的维修根本没时间让我们去找原因,除非客户的银子到位,站在我们维修人员的 ...

嗯,那个EC我也保留下来了留着下次用,我这个板号是1.0的,但是我只找到0.2版本的图纸,0.2的图纸上是直连到桥的,但我也感觉还连到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时间慢慢跑线了

网友:
图片种复了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dianliubiao电流表 和我的 一模一样 的

网友:
真好  真羡慕  我什么时候也能和你们一样啊

网友:
学习 学习 再学习,努力成为和楼主一样的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细路清,值得学习

网友(2019-08-04):
楼主技术成长了,没有白去迅维学习,这波操作有点骚啊!

网友:
思路很清析,飞线要做好保护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