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13007开关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9-06-16):
用最右边这个代换左边这两个可以吗?

网友:
原则上可以代换!不过仙童的料质量靠谱,这种管子备上一种功率 耐压 电流大些的,通杀

网友:
谢谢你了,换上去电源正常了!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A:
可以换的,更换时注意装云母片,防止短路

网友:
原则上可以代换,放大倍数分档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的,更换时注意装云母片,防止短路

云母片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的,更换时注意装云母片,防止短路

你什么眼神,哪里看出来云母片?
明明是绝缘橡胶好不?

网友:
度娘一下,不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的,更换时注意装云母片,防止短路

层主你下次说 绝缘片就不会遭人非议了。哈哈

网友B:
13007功率不够,直接多备些13009,220和3p的,基本可以通杀所有开关管。

网友:
主型号都是13007代换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7功率不够,直接多备些13009,220和3p的,基本可以通杀所有开关管。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7功率不够,直接多备些13009,220和3p的,基本可以通杀所有开关管。

我就是这么干的,基本通用的

网友:
应该换上13009,电流更大,更靠谱。

网友:
可以的,统一大代小,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7功率不够,直接多备些13009,220和3p的,基本可以通杀所有开关管。

功率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