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gamer Pro掉电

楼主(2019-06-16):
华硕玩家国度B85 -Game-Pro
Rev1.01
故障现象加电即掉
检测内存供电1.5V正常
检测1.5Valx正常
检查1.05V桥供电正常
检查1.05VASW供电正常
检测0.75V DDRVTT正常。
检测Vron是否稳定
Vron受控于3个三极管分辨是PQ802和Pq34和Pq35。依次拆除它们。故障排除
另外该板的ME供电芯片Rt8205故障率非常高。已修过很多

网友A:
都是EN惹的祸,不过一般都会补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EN惹的祸,不过一般都会补一个上去,

这些坏的很多啊

网友:
要是给点位图也分享一下会更好!!!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明了,如果能把点位图分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
现在水分的人真多,论坛这个点位图不是已经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