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时开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16):
V470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能开机是电流0.31  不能开机时电流 0.26   拆开维修
在不开机 状态  首先测EC 到开机信号 KBC_PWRBTN   有高低高的跳变  再查EC发到南桥的开机信号  PM PWRBTN   也有高低高跳变  现在说明 EC正常  问题出在南桥  查南桥和RTC有关的各个信号  RTCVCC 。。。。。等  经查 都正常      哪有可能是桥供电  查桥背面的电阻 一个一个查  当查到R1909时  一端有3.3V 另一端只有1.6V 试着用镊子短接  电流从0.26变到0.31  有戏按开机键 开机了 哈,找到点了  直接换成0欧电池  修复 哈哈

网友:
Q1901有装的话,R1909应该不会是100K的吧

网友:
待机好信号的转换管子也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要翻图纸一个一个查了,比较费时间。

网友:
这其实还是影响到了PM RSMRST,上半部有管子要截止就正常了,其实这管拆了也行的

网友:
呵呵!头像好牛逼啊

网友:
你不换个1901 的料 试试  ?  直接改?

网友:
一端有3.3V 另一端只有1.6V    直接换成0欧电阻 不如换成小阻值的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