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421 不触发

楼主(2019-06-16):
DELL2421  i5  板号12204-1  客户第一次拿来的时候不触发  直接加焊了 南桥好了    过了一个月  来返修了  心想估计上次加焊温度不够,结果加焊了 还 是不行,心想估计是南桥挂了   订了 南桥换上  还是一样毛病,没办法量电压    量到EC  20脚  发现电压一直跳变 一看料板上有这个EC   就换了EC   结果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了。现在没思路,求老师们看看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_DELL DNE40

网友:
还有  HDLED1的灯插电一直在闪    南桥拆了  EC20脚电压3.3V就正常了

网友:
RSMRST20脚挑起来看看还跳不

网友:
桥做好么不?

网友A:
挑起RSMRST试试吧,不是桥就是EC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起RSMRST试试吧,不是桥就是EC的了

挑起来3.3V正常的   桥应该是做的好 也是新买的

网友:
     那可能是EC问题导致的  。。。。

网友:
桥坐上去还会跳吗

网友:
全板测下电压,用示波器看下PWM电路是否正常,不要想去用万用表,那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RSMRST 是EC发给桥的一个待机电压好的信号,是桥的待机条件之一,一般EC收到3,5v PG后,就会发出RSMRST ,入古偶不正常的话可以查下待机条件和所连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