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H61ZMHS主板上电马上掉电维修

楼主(2019-06-16):
今天收到一片客户退货,发过去测试好好的主板,发给我就是尸体了,没办法顾客是上帝,反正自己会修,不说了开工吧!类似这种故障一般是IO检测电压不正常所有保护关机,先检查主板有没有短路,通通测试了一便,除了内存供电阻值不正常了,其它的都没问题,内存1.5V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一般都是几百欧的,可这个主板才18欧明显有短路,把内存供电所有的外围原件都检查了一边也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短路的元件,然后上电测试一下内存电压为0V,CPU电压0V,无CPU电压,先修内存供电,该供电电路是UP1514Q芯片,先测芯片5脚VCC12供电,只有9.5V,7脚 EN 引脚,0.85V,1脚BOOT引脚和5脚一样,2脚接上MOS管测试电压为0V,4脚接下MOS管电压9V,然后打阻值2脚9K,4脚2M,看阻值该板芯片2脚阻值正常应该是100K欧,现在最不正常的应该是电源VCC引脚怎么只有9.5V,后插电源12V电压也正常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两个了,第一就是供电电阻阻值增大了,第二就是芯片本身有短路了,先测电阻阻值也正常,那肯定是芯片问题的了,我用手摸了一下,差点没有把我手指头烫出一个泡,那直接换芯片,换掉上机测试还是保护,看来还有电压不正常,难道刚刚换的UP1514Q是坏的么,但是测电压1.58V,很正常啊,然后测试CPU核心供电还是0V,然后看核心供电芯片ISL6363 芯片5V供电12V供电电压都有,然后测芯片18脚VR-ON电压是0V,然后测试了外网电阻两个三极管都是好的,那肯定是因为没有VCCIO供电所有CPU供电才出不来,改VCCIO供电也是用的和内存一样的芯片,也是UP1514Q,这次我就没有检查外围元件了,直接摸芯片一样是可以煎鸡蛋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直接开机跑马亮机问题解决了。

网友:
高手  分享  学习一下

网友(2019-08-01):
我也是这个板子,换了UP1514Q VCCIO电压是修出来了,可是UP1514Q仍然发烫的厉害。可以亮机进桌面就会自动重启。进PE一个样。搞不懂为什么巨烫

网友:
同样的主板,能进PE,进不了系统,转圈那边自动断电。